海康威视7816硬盘录像机电容鼓了

楼主(2021-10-09):
海康威视7816硬盘录像机电容鼓了3个,我换了之后,还是不开机,请问高手应该检查什么

网友A:
机器密码忘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供电部分,电容鼓包肯定是电压过高,检查整流部分

电容鼓包常见于DC/DC电源次级滤波电容
一般不是由于电压过高导致
而是因为长时间工作性能变差,内阻增加发热大导致的鼓包。

网友:
硬盘录像机主板电容鼓包
断断续续换过几十张主板,基本换了就好

你可以先拔了硬盘电源线、数据线
前面板的排线也拔掉
然后通电看有没滴的启动声
如果没有就检查硬盘机电源
类似电脑那种
可以用尖头镊子短接电源主插头的绿色、黑色线
这个时候电源风扇启动的话,证明电源基本正常
不然就一步一步排查咯(最好的方案是代换)

网友:
更换后测量几大电压,12V、 5V、3.3V 、1.8 或1.5或1.2V几个,

网友(2022-05-13):
引用 网友A:
机器密码忘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把电池取下来,将主板电池座放电,恢复初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