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T33D+和UT55E的维修

楼主(2021-10-09):
夜市上买来两个万用表,其中一个UT33D+故障现象为二极管档和所有电阻档,在不插表笔的情况下,表显示短接数据“0”,二极管档蜂鸣不止。其他大多档位正常,直流电压档位疑似有问题。经过清洗,目测无虚接,无短路,但故障依旧,请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下,应该从何处下手查找故障点!

图片稍后上!

另一块UT55E,表到手后各档位显示测量正常,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打开貌似进少量水,经过酒精擦洗后,有点水锈的地方洒精擦洗后补焊了一下,不能开机,经过烘干后始终不能开机,困惑中,望能得到相关指导,谢谢!

网友A:
三极管都查过了吗?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一个档位是准的,芯片坏了

网友B:
找一下有一个三极管有两个角并在一起作二极管用的击穿了。

楼主(2021-12-13):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有一个三极管有两个角并在一起作二极管用的击穿了。

焊下来检查过了,两个三极管都是好的。其他三极管在线测量了,也没发现问题。

电路板上就这些元件,难道真是芯片坏了?

可是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都查过了吗?有没有短路的?

三极管都查过了,都没问题。

网友A:
元件没有问题,是不是v片装错位置了(看到UA档超量程了),按说有档位正常,应该主芯片是正常的。一般电压档正常,电阻档零,都是保护三极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有问题,是不是v片装错位置了(看到UA档超量程了),按说有档位正常,应该主芯片是正常的。一般电压 ...

两个Y1三极管拆下后,测量三极管是正常的,拆下后表显示依旧,又把两个三极管焊回去原位置。

网友:
这两个是电流档的。Q6-7应该也是保护管,怎么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有问题,是不是v片装错位置了(看到UA档超量程了),按说有档位正常,应该主芯片是正常的。一般电压 ...

挡位切换开关上的四个弹簧片,分布在不同的轨道上,记得拆开时曾经仔细检查过,位置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去查看下
感谢您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