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振频率降不下来

楼主(2021-10-09):
本振频率降不下来:
在折腾宝石4B2时,电路用的是LA1600+8002A。振荡线圈为88比9。本振频率偏高。
双联是等容。调振荡联微调电容没有反应。并一只22P电容在振荡联电容
上也没有反应。其他都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是否有自激,没有在线圈上并电阻试过。

网友:
    若 本振频率覆盖大于2(最高频率除以最低频率),需要把本振的补偿电容往大调,调到最大,覆盖还大于2,将补偿电容在并联一只小电容。  若 本振频率覆盖不大于2,频率还高,需把本振线圈往里调,若本振频率还高,只好增加本振线圈初级总匝数。
    本振的高端频率主要有补偿微调电容的大小决定。

网友A:
你的磁芯质量差电感量达不到要求,把振荡线圈拆开重绕,增加线圈圈数92:9试试。

网友B:
本振频率低端是要调震荡线圈电感,频率偏高是电感量不够,把磁芯向内旋,如果还降不下来,就要增加振荡线圈的圈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磁芯质量差电感量达不到要求,把振荡线圈拆开重绕,增加线圈圈数92:9试试。

是我没讲清楚,是中波频率高端本振降不下来。低端能收到520khz的。磁芯是调频中频磁芯。

网友C:
天线线圈的微调电容上并一只10P电容

补充内容 (2021-10-10 13:13):
更正:本振微调电容上并一只10左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振频率低端是要调震荡线圈电感,频率偏高是电感量不够,把磁芯向内旋,如果还降不下来,就要增加振荡线圈 ...

是我没讲清楚,是中波频率高端本振降不下来。低端能收到520khz的。磁芯是调频中频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线圈的微调电容上并一只10P电容

补充内容 (2021-10-10 13:13):

谢爱康木坛友,我加了电容无效。再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荡连的跟踪微调电容可以用有机介质黄铜片的,那个损耗小。而且一般密封好,正常情况下不易氧化,价格还比 ...

用的双联是自带微调电容的,天线微调电容有效。就是振荡联微调电容调整无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双联是自带微调电容的,天线微调电容有效。就是振荡联微调电容调整无效。

这个故障明显的告诉我们震荡联的微调电容与主电容断路了。在震荡联的主电容与地之间外加并联一个微调电容,调节此微调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明显的告诉我们震荡联的微调电容与主电容断路了。在震荡联的主电容与地之间外加并联一个微调电容 ...

已加过了,还是无效。焊个微调上去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加过了,还是无效。焊个微调上去也不行。

焊一个较大的电容试一试,如56p,若还不改变(高端频率还没降低),说明此电容跟主震荡电容还没有接通。

网友:
应该是本振微调电容不在谐振回路里

网友:
冰岛大师不是说了吗垫整电容数值是否正确。加大垫整电容高端将回缩,此时振荡频率偏低退振荡线圈磁帽重新调整频率。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错当天线微调为振荡微调。现在高端频率可以降下来了。但问题仍未解决。
天线微调不起作用。高端统调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错当天线微调为振荡微调。现在高端频率可以降下来了。但问题仍未解决。
天线微调不起作用。 ...

看了前几天你发的帖子里的印版图,这个PCB设计的有点问题,右边是振荡连,振荡线圈放左边引线跨过天线连分布电容很大会造成统调困难。振荡信号还会引入到天线调谐回路,引起噪音与啸叫。磁棒天线线圈一般直接接调谐连,不再在PCB上布线以免造成较大的分布电容,造成高端失配无法统调。自己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前几天你发的帖子里的印版图,这个PCB设计的有点问题,右边是振荡连,振荡线圈放左边引线跨过天线连 ...

有道理,谢谢sjp坛友指导!!

网友(2024-06-28):
低端收到520KHZ,这时本振是985KHZ,如果你用的是270PX2双联,本振在没有垫整电容时,电感量为96.7μh,收中波1620KHZ,本振为2085KHZ,这时电容要60PF,所谓高端频率降不下来是,你振荡电感量太小了,用FM中周磁芯用在中波显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