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九号C60充电器无损加装铝合金散热器,解决充电器温升高的问题

楼主(2021-10-09):
去年12月购买了一台九号C60电动自行车,使用体验还不错,在市内短距离行驶再也不担心停车问题了。该车配备的充电器如下图所示。

这个充电器在工作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手上没有测量仪器,在网上搜到的用手去感知温度经验:

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用手去感知温度,现在我就将这种对应关系告诉大家,便于估计温度。
被检测机件温度在0度左右,手指感觉冰凉,如果长时间连续触摸,会产生一种刺骨的痛感;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10度左右,手感较凉,但一般能忍受。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20度左右时,手感稍凉,随着接触时间的延长,可以感觉手感渐温;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30度左右时,手感微温有舒适感;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40度左右时,如摸高烧病人;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50度左右时,手感较烫,长时间的接触可能有汗感;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60度左右时,手感很烫,一般可以忍受10秒左右;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70度左右时,手指的忍耐力只有3秒左右,出现灼痛感,且接触部位很快变红;
当被检测机件温度在80度以上时,只能瞬间接触,且痛感加剧(麻辣火烧),如果触摸时间过长,会发生烫伤。
检查方法: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以其指背的中节部位用弹性点触的方法轻触被测表面,断定对
皮肤无损伤时,方能用手指肚来断定温度。
根据这个经验,充电器铭牌面的温度大概在60度左右,正面温度约55度左右。内部温度肯定更高。这个充电器使用了半年后出现了无法充电的故障,还好保修期内可以免费更换,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温度还是很高,个人认为九号的这款充电器散热有点问题,于是在网上淘了一块铝合金散热器用卡夫特硅胶粘在铭牌面,散热效果不错,铭牌面温度下降到了50度左右,正面温度约45度左右。希望改装后使用寿命更长。
正面
铭牌面,被散热器挡住了,在对应机脚的位置钻了4个直径15mm的孔,方便突出的机脚嵌进去。
侧面
散热器还是比较厚的有5.4mm

网友A:
加个风扇散热效果好许多

网友:
这是什么骚操作??????????????

网友B:
这样操作有隔靴抓痒的感觉,打个洞、装个散热风扇效果不错。

网友:
里面灌胶无风扇容易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有隔靴抓痒的感觉,打个洞、装个散热风扇效果不错。

不想破坏它的外形,虽然说硅胶和塑料的导热不好,总比空气强,前后对比效果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风扇散热效果好许多

没加散热器用风扇吹也不行,外壳烫得不行。

网友C:
一般的充电器里面都有个小风扇的啊?这个没有吗?

网友D:
瞎子点灯。如果真过热外壳加散热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充电器里面都有个小风扇的啊?这个没有吗?

没有,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子点灯。如果真过热外壳加散热有用?

我知道塑料的热传导能力差,但总比空气强,要自己使用了才知道,效果是有前后对比的。据说电路板内部是灌胶的,不想破坏任何地方,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不想破坏外形,不如充电器工作的时候,给外置个台式风扇吹,这充电器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只是外表散热,加风扇是内部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有隔靴抓痒的感觉,打个洞、装个散热风扇效果不错。

这个正解!

网友E:
小牛的充电器就这样设计的,全封胶。。。都是热坏的。。坏的纪律非常高

网友F:
画蛇多足,狗尾续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牛的充电器就这样设计的,全封胶。。。都是热坏的。。坏的纪律非常高

确实是,上一个充电器用了9个月,估计是热坏了,还好在保内,免费换了一个,一年后会过保,所以想办法能把温度降低一些。这部办法看似不行,但经过使用,降温作用很明显,帖子的评论基本是否定的,估计是没用过九号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蛇多足,狗尾续貂。

但经过使用,降温作用很明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上一个充电器用了9个月,估计是热坏了,还好在保内,免费换了一个,一年后会过保,所以想办法能 ...

大家怀疑的是这只是把塑料外壳降了一点温度,里面还在焖烧。这样改起不到根本性的改善。

网友:
风扇应该更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怀疑的是这只是把塑料外壳降了一点温度,里面还在焖烧。这样改起不到根本性的改善。

大家没注意看我的对比,上表面和底面的温度在安装前后都降低了,说明散热效果很明显的。

楼主:
风扇不好装,安装风扇得破坏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不好装,安装风扇得破坏外壳。

         如果说不想损坏外观形象,连铝散热器也不装,保持原态多好。装了铝散热器就不如改风扇,反正不改充电器命不长,不如改风扇充电器好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