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玩小胆机成本,使用开关电源

楼主(2021-10-10):
降低玩小胆机成本,使用开关电源
网上大家做胆机,仅少数先生使用自制的开关电源,这些电源大多是自己制作的。有些不熟悉开关电源的胆友可能又不适合自制,如果仅做一个2个,仅设计印刷电路板,绕制高频变压器就是个麻烦事。
在网上搜一搜,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当今开关电源或其电路板,与人们今天的工资相比,真是便宜得很,比定制电源变压器或购置电子管成品电源变压器要便宜。
我以前玩胆机,在上世纪70年代,是从企业里找的损坏的行灯变压器做铁芯,自己绕制成电源变压器,或在废品公司找铁芯,输出变压器也是自己绕的。近年来,电源变压器经常买1:1 的环形隔离变压器,回来再加绕灯丝线圈,一组220做输入,一组220V做高压输出,有时需要的高压较高,就再加30V—50V的线圈,再绕制灯丝线圈,做电源也很好用,价格也算的便宜。可现今老了,那大变压器还真沉,使用开关电源就轻多了,也小巧。
开关电源,如果强求一块板,就得定做了,或高价购买。我看了网上专卖的胆机开关电源板都比较贵,于是就想能不能买组合的。
在网上发现有一种板子,是升压的,输入12V,升压整流供给电子管屏极250V的输出电流略大于100MA的小板子,价格也便宜。于是我想买一个或找一个12V3A以上的外接式开关电源,放在机外,还少占了机箱的地盘,再购一只升压的开关电源板,组成电子管电路供电系统,价格也就30元左右,可就算便宜了。
机内的灯丝电路,2只功放管串联,比如6p1✖2,前级管如果使用12V灯丝的,就并联;如果6V灯丝就串联,所串联的管子应该同型号。如果怕两只管子灯丝内阻存在差异,造成电压不平衡,可加电阻分流。

看看,这两种组合如何?我可不是推销者,就是想缩小体积、减轻重量、降低成本的——玩。

网友A:
想音质好,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本身也有质量好坏,档次高低。
支持使用开关电源,不能一味否定

网友:
开关电源质量好的不会比变压器便宜多少,主要是电子管输入阻抗高,普通开关电源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7162&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
楼上帖子关于开关电源对音质的影响,我深有同感。原来用开关电源装过耳放,那声音甚至连石机都不如。

补充内容 (2021-10-10 16:58):
楼主如果只是老来无事,做机锻炼手脑,大可使用。如果追求音质,不用为好。

网友:
我在300b单端上用了两台日本产菊水牌的二手开关线性电源,输出5V20A,用不到一天就拆掉,还是老老实实的接上普通5V电源了,开关电源声音不好听。。。。

网友:
开关电源本身没有太大问题,  问题在于 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污染,直流输出的高频噪音会很直接的导致的声音劣化,这个是问题的核心,  其实 把开关电源做到极致也是可以秒杀传统变压器的,但是把这个高频谐波的问题处理好    也可以  但是这样综合成本是会比传统变压器贵很多

网友:
传统线性电源要好舍得花钱就可以,这年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开关电源不一样,做好不是舍得花钱下重料就可以的,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你想用马云家卖那些通用电源模块解决胆机电源问题多少有点不靠谱,因为设计的工作环境都不一样。

网友:
我不会把开关电源用于功放,主要是线性电源成熟可靠,如果去折腾开关电源太费事麻烦,而且不一定成功,所以还是算了。

网友B:
我做的6米11单端,使用了网购的开关电源,带耳机输出,工作稳定,音质很好。布线简单,底噪为0,用再高灵敏度的耳机也听不到一丝噪声。设计电路时担心开关电源会有高频干扰,特在供电(含高低压)回路各增加了一组双模滤波,好像没什么区别。没有仪器测量,估计就是有高频干扰我也听不出来,现在我已经听不到14KHz以上的高频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6米11单端,使用了网购的开关电源,带耳机输出,工作稳定,音质很好。布线简单,底噪为0,用再高灵敏 ...

做的漂亮。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主要是楼主的这种开关电源谐波干扰很严重,如果调频开关电源做好了也会秒杀工频牛的但是并不会比工频牛便宜

网友:
对于能养牛者  养台牛成本也不

网友:
刚做了个电源在测试中 ,恒流、恒压灯丝供电6.3V 6A,高压延时30秒输出250-300V可调,电流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音质好,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

为什么?
我就搞不明白,一个供电系统,如果滤波搞好,再加上防谐波辐射干扰的金属外壳,怎么就会影响音质呢?

许多设计排斥晶体管器件整流,非得用电子管整流,除了多耗电外,不知到底对功放放声音有什么好处?
诸多没有想明白。

网友:
开关电源自己做吧没那技术,买成品吧良莠不齐,指标好的应该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我就搞不明白,一个供电系统,如果滤波搞好,再加上防谐波辐射干扰的金属外壳,怎么就会影响音 ...

您多听一些电源就明白了,这不是玄学。听感这东西,不是你我几名略懂电子的业余玩家能完全研究透彻的。指标好不代表听感好,影响听感的因素太复杂了。

排斥石整流,这个确实没有必要。但开关电源,不是简简单单的“胆石之别”就解释的了的,毕竟晶体管或者MOS做的有源滤波或稳压,照样可以取得不错的听感。

烟版说过,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虽然人耳听不到,但会对高音产生影响。不知对否。

另外,音频电流是直接流过电源的,所以电源就有可能对音频电流施加复杂、而且通常是负面的影响。除非是对称差分电路,或者管子上下有交流阻抗大的器件将其与电源进行隔离(恒流源,μ随器,回转器等等),否则电源对听感是有较大影响的。

网友(2022-05-11):
楼主这两电源都不怎么样,做好了用着是没问题的

网友:
劣质开关电源便宜,好的开关电源也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不见得开关电源就便宜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主要的优势是把又沉又笨的变压器给省了,还消除了讨厌的交流声;

网友C:
胆机用开关电源供电和用环牛电子滤波供电方案比,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机用开关电源供电和用环牛电子滤波供电方案比,没有优势!

好的不便宜,便宜的质量差。日系电容啊,肖特基管子啊,大功率还要主动风扇散热,这些材料加起来其实差不多。还有就是开关电源故障率肯定大于工频变压器,元件多了

网友:
新事物都是要慢慢接受的,就像玩黑胶的也说比什么256khz32bit的数播要有韵味,关键是要用什么档次的器材才能听出来。

网友:
胆石之争永远没有答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