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服务器电源能用在普通家用电脑的主板上吗

楼主(2021-10-10):
谢谢各位

网友A:
600W 2U 机架式 服务器电源,看接口倒是一样,但固定在机箱上可能麻烦一点

网友:
只要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W 2U 机架式 服务器电源,看接口倒是一样,但固定在机箱上可能麻烦一点

固定倒是可以 我不太懂这个怕电压不一样

网友:
和台式机电源接口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B:
黄色12V,红色5V,黑色接地,橙色3.3V,绿色启动,除非同色线电压不一样,否则用上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12V,红色5V,黑色接地,橙色3.3V,绿色启动,除非同色线电压不一样,否则用上去没问题。

电流够吗。 谢谢

网友:
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是塔式服务器或工作站的电源(或者说是组装服务器的电源),跟台式机电源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功率大一点,供电接口多一些。

机架式服务器电源一般就很难改到台式机上了。

网友:
能用在服务器上的电源,质量都不会差,普通家用电脑完全可以胜任,但运行大型程序或打3D游戏的高端电脑另说,一块显卡都上百瓦的功耗,一般电源还真负担不起。

网友A:
这功率一般家用够了,只是服务器电源基本都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率一般家用够了,只是服务器电源基本都很吵

如果吵的话准备把风扇降压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吵的话准备把风扇降压使用

可以先装机试试看是不是自动调速的,不然真的很吵,而且这类电源可能带转速检测,低于多少转速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装机试试看是不是自动调速的,不然真的很吵,而且这类电源可能带转速检测,低于多少转速自动关机

明白了

网友:
可以 直接用 就是服务器风扇噪音 比电脑电源大得多 好像是14000转的暴力扇

网友:
这种电源的风扇真的很吵,不静音

网友C:
可以用,但是风扇口径小所以噪音会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但是风扇口径小所以噪音会略大。

网上研究了半天 风扇貌似不能直接降速比较麻烦。哪位大师能知道给风扇降速又不会使电源关机的方法吗

网友D:
可以,就是无法安装在普通的机箱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就是无法安装在普通的机箱里面

我那个机箱正好可以 就是要打两个螺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机箱正好可以 就是要打两个螺丝孔。

能打孔肯定能装啊,服务器的电源跟普通家用电脑的电源形状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研究了半天 风扇貌似不能直接降速比较麻烦。哪位大师能知道给风扇降速又不会使电源关机的方法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风扇小,转速高,造成噪音大。

网友: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风扇1万多转,,噪音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