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时代,那种几千瓦输出的扩音机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1-10-10):
去厦门旅游,参观了对金门马祖广播的废弃军事设施,介绍说山洞里的喇叭和扩音机有几千瓦,几十千瓦,那个年代都是电子管,这么大的功率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些大管子的图片吗?

我有成品机!
8ZX]V2PCEV72H8)L66[QQ(R.jpg SB@6HW$[[]7A{R6(4]03}QL.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空气气压推动的喇叭,音频功放推动一个阀门振动,控制通过的高压气变化达到以小控大扩音的目的

那不就是肉喇叭么?人发声就是这个原理,只不过是声带震动取代了阀门振动

网友:
中科院声学所的成果,气动喇叭,以传播人声为主。

网友C:
推挽功率放大啊。
我们曾经装过有线广播3000W的扩音机,用4个8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止厦门有。1977年我被派到马祖列岛对面的连江县黄岐半岛当渔村工作队,半岛的制高点上部队也有个广播站, ...

一人高的电子管.....我早年在海军基地的长波台里见过,不过也只有1米多点高度,吓人

网友E:
几千瓦都是小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几千千瓦,用的是G-433,四十年代发明的,我们解放后仿毛子的生产,发中波一个管输出一千千瓦,当然拿来做音频功放也是没问题的,毛子五十年代还有可拆管,单管功率兆瓦级别的,用在高能物理研究的粒子加速器里面

网友:
早期是电子管现在是功率合成。

网友:
833推挽就可以,这才几千瓦,电子管大的可以做到兆瓦级别。

网友B:
压缩空气气压推动的喇叭,音频功放推动一个阀门振动,控制通过的高压气变化达到以小控大扩音的目的

网友:
有大功率的风冷水冷电子管,喇叭有阵列,小功率的喇叭阵列,就是广场上的音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空气气压推动的喇叭,音频功放推动一个阀门振动,控制通过的高压气变化达到以小控大扩音的目的

我一而再,再而三说过;压缩空气喇叭是二战时的构思,但一实物化后发现失真大得不能接受.故没成为产品.

到五六十年代对金门广播最多只可能有台试验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是肉喇叭么?人发声就是这个原理,只不过是声带震动取代了阀门振动

是这个原理,这样功放的功率不需要很巨大就能行,气压越高音量越大

网友:
当初装来复再生机时收到过福建前线人民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很好,收听地在江苏江阴。

网友:
     压缩空气式扬声器在1933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无线电”杂志上曾有关于它的说明,当时把它叫做“司担吐风”(Stentorphone)扬声器。
    司担吐风扬声器放音的能量由压缩空气供给。成音电流仅控制放气的舌门,使放气面积随音量而增减。舌门用金属制成,形状像木梳。压缩空气压力,每平方公分为0.7公斤;压入箱内的空气,可由出气孔逃出。出气孔的启闭,由舌门控制;舌门动作,由电磁铁控制,所以低周率电流,通过电磁铁时,扬声器即能发生声音。用这种方法,能以微弱的电流,发生强大声音如图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军事上需要 简单、坚固、轻便和效率高的扩音设备,在这样的场合下,对扬声器的音质要求是很低的,于是“司担吐风”扬声器才重新被注意起来,并很快地改进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商品,在战场上发挥了它独特的优点。
  大战期间所使用的压缩空气式扬声器在性能方面比“司担吐风”要完美得多。全套扩音设备由三个部分组成(图2),第一部分是空气压缩机,由汽油引擎或马达带动,第二部分是音频放大器,它的功率输出约十几瓦,是用来把话筒的输出放大后控制“空气调制活门”的。所需电源可由汽油引擎傍附带的小型发电机供给。第三部分是“控制舌门组”和扩音喇叭,这部分是全机的心脏。控制舌门组的构造很精密(图4),它包括一个U形用铝镍磁铁合金,(铝镍钴V)制成的强磁铁,一个音频激励线圈和一个多孔簧舌活门。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外形好像电唱头的密闭的金属壳内,它的工作情况和老式的平衡簧舌式扬声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簧舌的振动并不用来推动纸盆发音,而是控制出气小孔的面积,使得经过“控制舌门”的空气按照话筒的音频电流方式而变化。由上面所述,可以知道,发生声音的主要动力是“帮浦”所供给的压缩空气,放大器的输出电力仅仅作为控制,和输出的声音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控制舌门”对通过它的空气能控制得很有效,那么,即使一个很大的扬声器,它所需要的控制电力也是很小的,这是和普通的扩音机根本不同的地方。它的效率是非常明显的。拿输出功率同样是300瓦的两种扩音设备作比较,重量方面,电子管式的约重340公斤,空气压缩式的只有36公斤重,管理维护方面也简单得多。空气压缩式扬声器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的发射器(喇叭筒)构造上可以很简单紧凑。普通高音喇叭要做到每只能输出100瓦以上是很困难的,因此,在需要大功率的场合,不得不把很多只同样的扬声器接起来一同使用,这就使得设备复杂,效率也达不到理想的那么高超。特别当需要把音波集中成小角度播送的时候,例如在战地上对敌军阵地广播或喊话时,由于扬声器分散,音波不能集束播送,容易受气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不能传播得很远。压缩空气式扬声器就没有这些问题,它用一支反射式喇叭就可以很容易的供给数百瓦的功率,并且可以用很小角度播送出去,在每平方公分0.7公斤的压力和每分钟0.283立方公尺的气流速度下,用一支45公分长25公分口径的喇叭,在一般的气候情况下,在十华里外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它的宏亮的声音。
  它的音质比起通用的动圈式扬声器来要差得远了。因此,在广播或其他室内使用需要功率不大,音质要求高的场合下,它是没有立足余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千瓦都是小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几千千瓦,用的是G-433,四十年代发明的,我们解放后仿毛子的生 ...

发烧的人用吗?音质怎样?

网友:
长知识了,人类确实聪明。

网友F:
福建前线的喇叭图片没有找到,只有韩国对朝鲜的,每组48个,每个喇叭25W,就是1200W,可以传播20公里:

网友:
以前少年宫组织参观过省广播电台 当时有一个发射机室 里面两个巨大的电子管 好像是1.5米高 和当时的我身高差不多  电子管放在水槽里面然后有管道把水引进去 然后冒着热气的水就引出到楼下的卫生间水箱里面  卫生间里的水都是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福建前线的喇叭图片没有找到,只有韩国对朝鲜的,每组48个,每个喇叭25W,就是1200W,可以传播20公里:

福建的我見過,也是差不多,不同的是100W一个,放鉄架上平排,沒這大音箱。

网友G:
就833和FU80来讲4个并联推挽就可以做到3KW以上了,如果是2F并联推挽可以10KW以上,如果22S并联推挽就可以做到50KW,如果106并联推挽可以做到1200KW以上

网友:
几千瓦可以,几千千瓦台夸张了吧?当时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喇叭,就是串并联要多少?感觉不太可能,供电都是问题

网友:
中短波发射机很多都是kw级别的

网友:
俱往矣,
现在都固态化,数字化了。
场效应管或者ⅠGBT模块化了。

网友:
有这么大的功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福建前线的喇叭图片没有找到,只有韩国对朝鲜的,每组48个,每个喇叭25W,就是1200W,可以传播20公里:

以前在电视节目上看过那种扩音喇叭  尺寸半径2米 驱动方式可能是 气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挽功率放大啊。
我们曾经装过有线广播3000W的扩音机,用4个833.

这也太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就833和FU80来讲4个并联推挽就可以做到3KW以上了,如果是2F并联推挽可以10KW以上,如果22S并联推挽就可以做 ...

有这些大管子的图片吗?

网友:
原理很简单,就和吹冲锋号一个道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头一次见

网友:
电子管还真不难!管子大的一个管子功率就有10KW做成乙类推挽你算算!

网友:
金门岛上的喇叭阵列:

网友:
漂亮,我只有看看的份,玩不起。

楼主:
好奇,,,家里这机器做啥用的?震楼吗?开大了还不地动山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奇,,,家里这机器做啥用的?震楼吗?开大了还不地动山摇

并不是拆楼利器!你的300B功率8W的时候失真高达8%但是这种大功率机器同样的8W失真却只有0.1%这就是区别!不要以为大功率声音粗这都是人们的误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并不是拆楼利器!你的300B功率8W的时候失真高达8%但是这种大功率机器同样的8W失真却只有0.1%这就是区别! ...

先生什么时候弄个水冷管给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
都说窜笼子了,有的说是射频广播电台,有的说的是音频扩音机,对台广播是指大陆对金门的音频扩音机吧,就是大号的扩音喇叭,拼了老命也就能传播几十公里人耳直接听,广播电台必须用收音机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生什么时候弄个水冷管给大家开开眼界?

当初的2F就是为了一个承诺,当时承诺我做一个人类目前为止最大功率的玻璃封装的电子管胆机,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出炉了之后也没有之后了,目前比这个2F大的都是风冷或是水冷的没有必要做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