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芯片求助

楼主(2021-10-10):
    网上介绍使用刀头拖焊法来焊接芯片,从视频上看焊接轻易就完成,而且芯片引脚焊点漂亮。可我尚未掌握技巧,每次焊接都是惨不忍睹,经常将焊锡弄在引脚根部并连成一片,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将多余的焊锡清除下来,如下图所示:

    请问大家在焊接芯片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主要的技巧是什么?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吸锡绳拉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焊这个集成块要用焊台还得用进口的熔点低的焊丝好的焊油,这是成功的基础还得多动手熟能生巧。

网友:
多放点松香

网友:
温度销高一点,助焊剂多一点!

网友B:
多用点焊锡,立着板子拖锡,试试看

网友C:
看你是用了松香,拖刀计效果肯定不佳!而且,松香的毛病就是多烫几遍会越来越焦,导致焊锡流动性受限。
正确的是使用助焊膏,可以确保焊锡的流动性。
另外,网络上的视频,用的元器件和印制板都是新鲜的,焊接点都没有氧化的,所以用拖刀计的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而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印制板和元器件都没有那么理想(有氧化了),所以一般需要作预处理后,才能用拖刀计。

网友D:
一个好的焊台事半功倍

楼主:
已经用了不少松香,效果不明显。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点焊锡,立着板子拖锡,试试看

谢谢解答!
我也加过焊锡,也许是温度掌握不好,拖到最后还剩这些处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用了松香,拖刀计效果肯定不佳!而且,松香的毛病就是多烫几遍会越来越焦,导致焊锡流动性受限。
正 ...

也许是松香的原因,可能还有湿度没有掌握好的原因,按说我这也是新打样的板子,芯片也是厂家刚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好的焊台事半功倍

我用的是T12,回温应该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助焊剂,然后温度控制好

也许是温度不够,我设定的是350度,实际温度就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吸锡绳拉一下,就没有了。

看来还得去买吸锡绳,谢谢!

网友:
助焊剂不好,焊锡活性差。
bga焊膏现在都不贵,不是巨大焊点,都用bga焊膏就行了。

网友:
加点助焊剂,两边脚位加大坨新鲜锡焊住所有脚,然后板板子竖起来,然后用刀头或者马蹄头烙铁从上往下慢慢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