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聊聊开关电源功率管选管和开关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1-10-10):
       前几天维修一个24V8A的正激式电源,拿到时就缺了功率管,3843的芯片。换了烧坏的元件,以为很简单了手头边没其他管子,上了个13009开机空载几秒就炸管,还烧坏了3843和推动管.以为是3843性能不好,结果还是空载炸管。测试PWM波形和上下沿都没问题,就换了个13009L,这下管不炸了,但是空载很热,测试电流波形发现下降波峰不好。因为这次炸管后换了推动管,换成了音响对管C2383和A1013,又反查开关管输入波形也没发现问题。这才反应过来,这个开关电源PWM是150KHz的,开关功率管可能受不了。干脆将开关频率降下来,空载发热立即改观。没有其他的开关管就换成6N80,空载都没感觉到温升,带满负载温升都不明显。反观资料上13009是4M的截止频率,上升下降时间数据都还不错,应该没问题。但通过把3843的PWM进行调频实验,13009实际安全应用不到90KHz,只能用于一般40~60KHz的低速开关电源。
        所以各位维修开关电源要替换开关管时一定要注意开关电源的频率,这次没注意,白瞎了几个管子。
        那么,哪位大神有开关管满负荷应用时和开关频率相关的资料麻烦提供一份,不管是双极性管还是MOS管的,谢谢啦。

网友:
13009是晶体管,6N80是场管。

楼主:
有缓冲的拓补结构通用

网友A:
你也太随便了,二管不能通用,不是有“缓冲的拓补结构”能通用,是要改推动的。一个是电压型、一个是电流型,不爆不热才怪。
这个网址有很多你要的资料。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view.jsp?Searchword=AD51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太随便了,二管不能通用,不是有“缓冲的拓补结构”能通用,是要改推动的。一个是电压型、一个是电流型 ...

这个电路的推动很简单,就是个双管乙类结构,限流电阻不到5欧姆以及保护二极管,最大推动电流可达到1A以上,电压摆幅最大达到7V,所以场馆和普通晶体管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