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60V20AH锂电用在48V电动车上,用什么方法可行?

楼主(2021-10-10):
想把60V20AH锂电用在48V电动车上,简单改一下使用,用什么方法可行?

网友:
换控最简单。。。

网友:
控制器一般是宽电压的,可以看看控制器的使用电压范围,我估计直接使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
更换宽压控制器

网友:
哈哈,楼主的标准答案是:60v电池直接上就可以,无需任何改动!

网友:
我电动车是4个电瓶的,前几天,多串了一个电瓶,使用起来更爽!一切正常!仅供参考。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