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直流电机调速板故障

楼主(2021-10-11):
调速板无法调速,启动即最大转速,无法调节,检查可控硅,目前已拆下,丝印S6025,查百度是单向可控硅,实际测量1.3脚正反相均有压降,K,A极不短路,技术有限,请教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
可控硅拆下测量好坏,有条件换件。
确定硅没问题,要检查运放电路板上二三极管。

网友:
这个都有电路图,查图。

楼主:
图纸没搜到呢?

楼主:
基本三极管,二极管,电阻都在路测量了,无明显的短路

网友:
调速器有没有电位器?

楼主:
有的,三线电位器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一样的图

网友:
    把可控硅触发极断开看是不是还有速度,有可控硅坏了。没有检查触发电路。
触发用的是什么电路与所用的元件是有关系的。有使用集成触发器构成触发电路,也有使用单结晶体管构成电路的。无论哪一种同步电路是必须存在的。

网友:
这得多大车

楼主:
嗯,先试试

楼主:
测量G极的波形吗?

楼主:
继续请教,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高人

在大宝买一个交流可控硅220V4000瓦调速器11块钱,再买个10A的整流桥,接好就能调速,

网友(2021-12-19):
紧急求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1403

网友:
我的小车床也出现过故障 这个是求助帖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