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图纸重绘

楼主(2021-10-11):
直热式电子管收音机图纸重绘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B:
中放管没有AGC电压。灯丝供电部分建议参考上海451收音机电路,比较直观,楼主这样画,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500K电位器与10M栅极电阻没有接地呢?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资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放管没有AGC电压。灯丝供电部分建议参考上海451收音机电路,比较直观,楼主这样画,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 ...

谢谢老师指点,几乎没接触过直热电子管,难度大,很生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个差不多的

你的这个图纸比较容易看,读起来省劲。谢谢!

楼主:
翻制挂图直热式电池四管超外差式的收音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