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频率计怎么用?

楼主(2021-10-11):
如图,最近淘了一部旧的固纬GFH-8131H,插上天线后用对讲机发射检查能正常显示频率。但是用带有红蓝鳄鱼夹的表笔去检测自制的收音机电路,频率显示仍然不停变化,也不知道是没测对还是电路不行。哪位大佬能说说红蓝夹子分别夹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是红黑夹子吧,我一般测量RF发射,只用红色线,如果是收音机的本振,应该有黑色夹负极,红色夹信号测试点吧,我只用这东西修对讲机。

网友(2024-04-20):
是红黑夹子吧,我一般测量RF发射,只用红色线,如果是收音机的本振,应该有黑色夹负极,红色夹信号测试点吧,我只用这东西修对讲机

网友:
我也请经常用过频率计的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这种夹子线是音频测试用的,不是高频同轴线,对高频信号衰减太大。不能用来测收音机本振信号。
2)通用频率计灵敏度比较低,造成有些收音机本振幅度弱的测不到。

网友:
对输入信号幅度有要求的,另注意隔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