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变电容可以做FM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10-11):
各位老师:我淘了一个瓷座的可变电容,容量是60P,请教一下这个能做FM矿石收音机吗?是不是要把线圈改小一些。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而且非常不错

谢谢您!我怎么看人家的调谐电容都是30P,这个电容是不是有些大?

网友:
似乎容量有点大了,一般都是20、3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一般FM矿石收音机的可变电容都是微调的,作FM矿石收音机最好的容量就是30P~60P。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以前用60P的作过,没有多大影响的

请问线圈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就是不信,您也可以用20~30P的,淘宝上很多卖的,最好是空气微调的

是的,就是以前用微调做过一个,不好调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调啊,您在上面弄个旋钮就行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调台不顺手,所以买了这个可变电容

楼主:
太感谢了!请教这个电路和3DQ的线路,那个效果好?

网友:
应该可以,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