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求助

楼主(2021-10-12):
以前在坛内见一电容(损耗角,内阻)的数据表,具体名称忘了,各位朋友能发一下吗?谢谢!

楼主:
主要想把质量差的扔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以大体判断。

网友:
额定电压充满电 放一天 测电压低的扔

网友:
电解电容, 用新不用旧, 现代随便一个电解都比过去的电容质量要好上N倍.

网友:
电压降的快 说明漏电快了

网友:
     电容器参数没有内阻的说法,只有绝缘电阻的一项参数,与之相关的是时间常数,电解电容的绝缘性能用漏电流表示。
铝电解电容的参数可列出的是型号,用途,温度范围,工作电压,电容量范围,外形尺寸范围、电容分类:通用型,耐高压,小型化,地阻抗,无极性,低漏电,长寿命,音质改善。
漏电流,损耗角正切,容量允许偏差。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有以下结论:
1. 同容量同耐压,体积大的ESR更低,耐纹波电流更大,寿命更长
2. 同容量,耐压高的ESR更低,耐纹波电流更大,寿命更长
3. 同容量同耐压,耐温高的ESR更低,寿命更长
4. ESR从小到大:钽电解<固态电解<低阻电解<普通电解

另外:音响发骚用,不适用以上结论,全靠feel

网友A:
看用途,ESR看不出来,但是漏电能比对一下。我测红宝石的电脑拆机电容充满电放置几个月还有一半电压。

网友:
用一只带RX10K指针万用表足矣,挑选电解电容看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回弹快慢,是否回归到头。反向再测量漏电情况、

网友:
如果是DIY零件等级高的放大器,一台能选择测试频率的数字电桥是必备的,不少电解在超过10KHZ频率测量其容量几乎为0,这种电解用于音频信号通道是不合格的。另外,最普通的无极薄膜电容都比电解性能好,二手电桥很便宜,闲鱼一个嘛。

网友B:
该文件摘至《电子爱好者实用资料大全》从来没有上传过。“铝电解电容性能表二:第一栏型号,第二栏漏漏电流,第三栏损耗角正切,第四栏生产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ESR看不出来,但是漏电能比对一下。我测红宝石的电脑拆机电容充满电放置几个月还有一半电压。

如果放久了忘了,不小心摸到,那滋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文件摘至《电子爱好者实用资料大全》从来没有上传过。“铝电解电容性能表二:第一栏型号,第二栏漏漏电流 ...

版主这个东西不错。不过国产老物件,想买也未必买得到,不同的东西参数差别很大,参考价值不大。

稍微严谨点儿,自己用的哪种品牌型号电解直接搜搜厂家的数据手册一目了然。如果再严谨点儿就用ESR电桥测试下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个东西不错。不过国产老物件,想买也未必买得到,不同的东西参数差别很大,参考价值不大。

稍微 ...

    看问题不能想当然,这是90年代企业私有化之前的资料,即便企业已经体制改革,但是国家强制性标准(GB)不变,你看表中那么些型号,并不是被淘汰的。现在仍然在生产,市场可以买到该表型号的电容,只不过生产厂家已经是民营企业而已。当然与进口的什么维玛。红宝石,蓝宝石,黑金刚标准不同是正常的。

你再看看这个表是过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问题不能想当然,这是90年代企业私有化之前的资料,即便企业已经体制改革,但是国家强制性标准( ...

请你提供这些器件方便容易的购买渠道哈

有啥想当然的,又没说国产电容不好,也不敢说,只说不好买,数据表和使用自己使用的型号对应没啥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你提供这些器件方便容易的购买渠道哈

有啥想当然的,又没说国产电容不好,也不敢说,只说不好买 ...

电子市场外包装盒都印有电容器的型号规格。可以按用途选购对应型号,价格也不同。对于滤波电容就什么型号都可以。

网友:
楼主的标题是电解电容求助,要的是损耗角,与内阻。特别提到损耗角表格。

网友:
我是大土豪有钱没处花,买了个数字电桥,拿着它与UPS到电子市场购电解电容。

网友C:
为啥要拿着电桥呢,不解。不过手持电桥不需要UPS,电池供电的。

电解电容生产厂家很多,系列也很多,参考厂商数据手册按需选择就行,各大厂商的数据手册上都明确的写明电解电容需要的各种参数,不需要猜。

正品购买渠道,五大国际零售商和国内立创商城购买很方便,价格合适,人名币结算,可选择顺丰或者其他快递发货,品质有保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拿着电桥呢,不解。不过手持电桥不需要UPS,电池供电的。

电解电容生产厂家很多,系列也很多,参 ...

五大国际零售商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五大国际零售商是?

贸泽,欧时,E盟,得捷和艾睿。国内都可以正常下单购买,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贸泽,欧时,E盟,得捷和艾睿。国内都可以正常下单购买,很方便。

谢谢!TB上面的电容确实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