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10.7M陶瓷滤波器带宽多少,是低群延时吗?

楼主(2021-10-12):
     一台废旧日系组合音响收音板上看到的,是的话打算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音响一般都没好东西,而且板子都水泡了,

是的,板子水洗过,不过拆零件用的话,好像问题不大。

网友B:
前一段时间不是发帖问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不是发帖问过吗?

是的,但是还是不明白村田的产品上的标注规律。

网友C:
10.7MS2带宽230K,不是低群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7MS2带宽230K,不是低群延时的

这个是MS3,中心频率10.700MHz,带宽是180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还是不明白村田的产品上的标注规律。

村田滤波器的这个产品文档能够帮到您吗?

http://www.knap.at/datenblaetter ... er-fm-alt-p61e5.pdf

里面介绍了村田公司的10.7M的FM接收机中频用的陶瓷滤波器。包括命名规则和性能参数。

网友D:
带宽越大、-20dB绝对值越小的,群延时越低。别太拘泥于这个值,选足够的带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宽越大、-20dB绝对值越小的,群延时越低。别太拘泥于这个值,选足够的带宽就行了。

多谢,看了这个,终于明白,以后不用老是问人了。

网友:
这个滤波器不像是正品。只是感觉,不一定准。
老衲拆过几台收音机,村田的产品,文字标识十分精美。
这个,产品、文字、比例、颜色都不大正。

网友E(2024-01-22):
低群延的,把元件正对自己,左上角有一个点,中间有一个点,印字:E10.7A。
价格比其他型号稍贵。其他型号都在几角到一元。低群延的2.3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低群延的,把元件正对自己,左上角有一个点,中间有一个点,印字:E10.7A。
价格比其他型号稍贵。其他型号 ...

请教低群延时是什么概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低群延时是什么概念?

我也不懂
就是看厂家提供的参数,可能性能更好一些呗。但我不懂看,只知道比一般型号价格更贵
稍后我传几张低群延时型号的参数图片上来,请老师们分析一下低群延时型号的参数优胜在哪里。我整理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懂
就是看厂家提供的参数,可能性能更好一些呗。但我不懂看,只知道比一般型号价格更贵  ...

百度也查不到这个解析。

网友:
村田的10.7M滤波器,闲鱼或淘宝上有,不用为了1个滤波器买块板子。
如其他坛友所说,这个滤波器看样子不像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