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上的线绕电阻烧坏自己怎么解决?

楼主(2021-10-12):
好几个表上零点几欧姆,一点几欧姆的线绕电阻烧毁,也买不到,自己绕制也没有这么精密的测量手段保证阻值精度,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感谢!!!

网友:
       如果找不到以上这个东西,我可以测准一条10欧姆的细电阻丝给你(因为零点几欧姆测不准,10欧姆可以测准),你可以按需要剪出若干分之一长度,自制一个要求阻值的线绕电阻。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原来烧过的康铜丝取下来涂上绝缘漆晾干后重新绕回去就好了,这种零点几欧的线绕电阻采用的康铜丝一般都比较粗的,好弄。

网友:
接上,继续使用。

我干过。

需细心。

网友:
用千分之一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并联出合适的阻值

网友:
      我有好些(数以百计)5欧姆的线绕补偿电阻器(温控仪补偿导线中用的),上半年作垃圾丢掉了,可能仓库角落里还能找出一些来。如找到,(10天后)可寄给你几个,你可根据电阻值,剪出若干分之一的电阻丝(如需要1欧姆,剪出五分之一,余类推),绕在1兆欧八分之一W电阻上,电阻丝两端焊接在这个电阻的引线上即可。

      早年的动圈式温度控制仪(如XCT101型),对外接热电偶及补偿导线的总电阻值有5欧姆或15欧姆的要求,如果实际所接上的热电偶和补偿导线的总电阻达不到这个数值,则用附带的线绕电阻器添足,因此厂家出售的温控仪或补偿导线,都附带有一个线绕电阻器,通常阻值是5欧姆,实际使用时拆用适当的阻值添加。

网友B:
前几天看到,坛里出售QJ电桥才卖30元一台,这些电桥可以拆出很多线绕电阻,用这些电阻拆开改绕一下,可以用在调试指针表头上.还有用在调试稳压电源分流器电阻上.

网友:
还有,看到有坛友出售GW频率计,1.3G的才卖100元,无人起意购买?

网友:
这类低阻值电阻一般不宜烧毁,可以拆开重新刷漆绕回,也可以买锰铜丝用高位表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原来烧过的康铜丝取下来涂上绝缘漆晾干后重新绕回去就好了,这种零点几欧的线绕电阻采用的 ...

o也是这么干的。。还有一些老设备拆的绕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看到,坛里出售QJ电桥才卖30元一台,这些电桥可以拆出很多线绕电阻,用这些电阻拆开改绕一下,可以用 ...

如果有这种QJ23电桥(好的话)就可自己绕校电阻啦!(该电桥精度0.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