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10-13):
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音量不算高,但当同一个插座插拨另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的时候,由于插头插拨导致工作的这台收音机的出卡啦声(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工作的这台收音机声音会同时升高,但一会儿又恢复到原来的音量,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感应电动势?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具体。这个电动势通过输入线回到电网,就冲击了你原来的机器。

网友:
有的收音机在关机的一瞬间也会有音量升高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有寄生振荡吧。

网友:
用波或有峰值档的表抓高压(高压电容处)看看。(二变压器互感后高压升高了吧,那台声音会变大的或许电子管阴极有老化了)。

网友A:
你插拔或打开第二台收音机时,其变压器是感性负载,会产生反电动势,叠加到引入的市电上,插座是最短路程。影响就比较大。这个问题你需要看交流电的“过度过程”也就是俗称的“开机的”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拔或打开第二台收音机时,其变压器是感性负载,会产生反电动势,叠加到引入的市电上,插座是最短路程。 ...

是不是感应电动势?

网友:
查栅极电阻。

网友:
两台电子管收音机挨得近吗,
或许是变压器通电产生电磁辐射,扰乱功放管内电子数量导致功放管内电子加速增益变大,待电子稳定后又恢复原有增益。
纯属猜测,不过弄清原因还得楼主多做实验。

网友:
试试插拔别的用电器、比如:台灯、电熨斗等阻性负载......

网友:
检查工作点,特别是前级的

网友:
电子管的电源的整流电容容量不大,当拔下电子管时,电容两端电源有明显上升,新插入的电子管电源供电电压升高了,输出音量也就加大;工作几秒钟,电源电压回复正常,音量也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友B:
中周和 本震频率相近,两台又离得近,谐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和 本震频率相近,两台又离得近,谐振了。

不是同一个台

网友:
就是电源干扰的原因。交流电频率是50Hz,交变频率误差2Hz电网受影响很大,极易出大问题。在电源50Hz的100.150.200..........到中/短波频率都有杂音(坷垃声),电动车充电的干扰更大,可以影响到FM波段。家里手机充电冰箱节能灯所有电器基本都是干扰源,任何电器插扒接通大负荷增减都是一台公用变压器的干扰,附近有大型企业钢厂及化工区干扰更大。上世纪5//60年代一台公用变压器200KVA供电半径最远2公里几条街,一家灯泡最大只有1个15瓦到60瓦,干扰源就是日光灯,一家用电量在1-3度(KWh),现在的电磁环境干扰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一栋楼都是630-1000KVA的变压器一台,每家用电量是原最初100倍以上。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试过,不过没有想过是啥原因!

网友:
我觉得于版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尽量使用电源开关,而不提倡用插拔电源接线头的方法开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