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博M100胆机电路图与维修方法

楼主(2021-10-13):
昨天朋友让我修一台欧博M100胆机,本人不咋会修,也没有电路图,这台功放管是EL34 ,共四只,120欧阴极   342093ddbb6225c0d5e1fb5e5aec4cc_副本.jpg     电阻烧了3只,还有一只的帘删电阻也烧断了,本人不知道啥故障,还请各位朋友帮助提供图纸和维修方法,多谢了。

网友:
貌似430欧电阻烧了粗的那个好像是200欧,估计管子不保。

网友:
欧博M100功放采用固定偏压,阴极电阻120欧姆(棕红棕)可能是12欧姆(从照片看是棕红黑)之误,这个电阻是调整屏流时取样用的(一般采用10欧姆是为了计算方便),其固定偏压电路参考4#电路图,调固定偏压的电位器一旦接触不良,很容易造成负偏压失压,屏流加大,使EL34红屏(本人曾经遇到过)。这个故障先检查电位器(底盘上左右各两个)及偏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听说输出容易坏

网友A:
对你这台机器的“北京EL34”感兴趣,不知道北京电子管厂何时生产过EL34.

网友B:
这玩意好弄,两个声道原件参数一样的,对着找。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这台机器的“北京EL34”感兴趣,不知道北京电子管厂何时生产过EL34.

可能是京城附近那个地方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弄,两个声道原件参数一样的,对着找。好修。

海版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这台机器的“北京EL34”感兴趣,不知道北京电子管厂何时生产过EL34.

这事不能太明说,
首先北京生产EL34、12AX7、12AU7、12AT7几其他集中直接标外国型号的管子,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北京生产的这类管,价格普遍较高。

网友:
谈不上经验,您客气。
您先搞一搞。假如 整不好,发过来帮你弄弄

网友C:
问一问朋友是怎样烧的————新装机开机就烧?————用了一段時间烧的?———先问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问朋友是怎样烧的————新装机开机就烧?————用了一段時间烧的?———先问诊。

据朋友讲使用好几年了,前几天开机,也没接信号输入,喇叭接着,大概一两分钟就听见啪的一声,喇叭就有就交流声,他们把那只管子插到别的管脚上过一分钟又有一声响,那只200欧的大电阻又烧了,我昨天查了前级电阻正常,电压正常,输出级的负偏压正常,阳极电压正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D:
从该机故障现象看,一个声道两个管阴极取样电阻烧毁,说明电流过大,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除了固定偏压失压,也可能是耦合电容漏电。由于该机使用较长时间,因此也不排除因功放管老化引起高频自激,出现这个故障时往往电子管会红屏。此外一臂的帘栅极电阻严重烧,可能是屏极失压,使帘栅极电流加大,检查电子管EL34屏极管脚与管座是否接触不良。以及电子管屏极引线虚焊,也需要排除输出变压器初级是否断线?这个故障还容易造成功放管损坏。
      此外,该机前级电路还有两个电阻烧毁,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负压电源部分,-35V端与可调电阻上端(1N4003正极)各接一个0.25瓦1兆欧的电阻。

网友:
刚上来,同意15号及16号观点,先把16号的线路整理好,图纸上的单个可调有失负压的缺点,然后按白版的思路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该机故障现象看,一个声道两个管阴极取样电阻烧毁,说明电流过大,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除了固定偏压失压, ...

多谢版主指导

网友E:
俺有一台,朋友再用

楼主:
谢谢朋友提供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有一台,朋友再用

谢谢朋友提供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