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5W功放

楼主(2021-10-13):
今日重做3AD6锗管功放,试听后发觉锗管功放声音很不错中音非常圆润高音清澈不发毛。这个主要是输入变压器和3AD6管子的良好的匹配,使频率较高的信号得到了很好的传递。该机输入变压器采用了8线并绕,线与线之间裸绞使得初次级之间的电容量大大增强达到8.12nF,这对于传输较高频率的信号有作用。该机除了输入变压器外电路也没有什么特别,前级推动级有一点点电压和电流负反馈输出端1K电阻到前级E闭环反馈。18V供电输出功率5W。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2~5~5!3~5!2~5~5!2~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5!3~5!2~5~5~A

补充内容 (2021-10-16 12:20):
73楼补充了该输入变压器的方波测试图

网友(2021-12-05):
引用 网友A:
小算了一下输入变压器的参数。

因绕制方式按传输线变压器方式进行,故可按其思路进行分析。负载端的68欧 ...

呵呵,好久没来了,看了脑师回复,我有几个问题想与你商榷一下:
1、大功率管的输入电阻为3欧?可能是我计算错了,为35欧。
2、变压器初级阻抗问题:可能我计算有谈,我计算的如下,(35十66)X12=1212欧,效率按80%计,则为1212/0.8=1515欧左右。其一3db频率为300Hz左右。
3、磁芯用于有直流地方不知是否可以,也就是电感量是否会变小,大信号会不会产生明显失真?

网友(2021-10-15):
嘿嘿,什么高音频阻抗分布电容拉低,阻抗趋于一致?明明是电感耦合系数增强趋于1,高音城相移减少再加上因各线圈串联所导致分布电容大为减少及漏感降低的缘故。请注意,低频与线圈结构无关只与电感量有关。

网友B:
不错,很好。只是初级1200圈好象有点少,一3db低频点大致为多少?

网友:
把2个视频录音都听了,音乐美,但电路也是简单至上。

网友C:
老电影机功放就是3AD6C做的功放,以前老单位有好几个,觉得那玩艺功率太小(15W)就没要,如果早知道锗管声音好就留下来了,现在找也找不到了。

网友D:
把输入变压器踢出去,声音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好。只是初级1200圈好象有点少,一3db低频点大致为多少?

计算测试我是外行搞起来比较麻烦,有空拿函数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试试。

网友:
输入变压器是亮点,这样绕法漏感小,分布电容也小,保真度好。

网友:
声音非常温暖,搭棚焊接制作的也很精美,我有长江电影机162扩音机,声音也是这样,就是底噪太大,很少听,一直想自己制作个锗管的小功放。

网友:
听了还不错!手上有不少3AD15,就是那种圆家伙,功率比3AD6大些,找时间也做个试试

网友:
挺不错的,可以考虑做成一对,装箱使用了。

网友:
挺喜欢锗管小功放的音色的。

网友:
D667换3AD4.3AD5就比较好,听了视频音乐没听出鍺机的味道。

网友:
找到一个小电源变压器,问楼主几个问题:
1)8线同绕,我只有一个漆包线线轴有什么技巧?
2)初级的4线同绕可否用大线径0.84代替?效果哪个更好?
3)初级线圈是串联的吗?1200圈?
4)串联的目的是什么?提高什么指标,还是方便?
5)可否改为12V,电路元件如何改动?
感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
8线并绕,真牛。

网友:
串联可减少分布电音,提高高频特性,多线并绕可提高初次级耦合度,减小漏感,都是为提高性能的。不能用0.84线代,否则电感量不够。

网友:
参数应该没反,晶体管输入变一般为降压的,最多为1:1的。

网友:
都说到输入变压器了,那我也说一句吧,前两天调整测试了我原来做的那块有输入变压器的3AX61OTL板,用示波器看了输出波形,能看出比较明显的变形,后来又测试了那块不用输入变压器的3AD50OTL板,输出波形就基本看不出变形了,总的说来,变压器这东西,就是个失真发生器,变压器做得好,失真会小点。当然,如果从听感上来论,那就不好说了,见仁见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变压器跟音频变压器铁芯不同,用电源变压器铁芯代替音频铁芯,声音好不了。以前的电器用音频变压器的 ...

说说0.5的铁芯与0.35的铁芯做音变有什么区别?铁芯在音频段低端主要会影响线圈匝数,在高频段铁芯对高频端影响并不大,主要是线圈的结构影响大。当然0.5的铁芯铁损稍大。从材料来讲,导磁率低的匝数增加,导致变压器体积变大,漏磁也会加大,分布电容也稍大些,但可以从线圈结构上优化。这方面我曾经做过多次试验,仅仅音色有些不同,而音色则因各人而异,并非谁对谁错。

网友:
3AD6,3AD30当年革命的号角

网友A:
两个录音都听了,总的感觉,高低音比较均衡,通透感比较强,低音部层次清晰不浑浊,应该说效果是很好的。

注意到输入变压器的绕制方式,非常有特点。8股并绕产生了电感与电容共同参与传输的结果,与传输线变压器的原理有得一拼。看起来,可以算作16:1的传输线变压器,带内频响均衡,这避免了低频完全靠增大电感获得高的响应,当一个大的低频峰到来时,不会因为电感的过分大而将幅度较小的高次波平滑掉,这应该是低频部音色富有层次的原因所在。

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这观点不太准确。

要这样,不是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个个波形畸变到眼睛都能看到。

电子管机器的波形图也见多了,还没见过哪个的波形图能做到眼睛看不出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真的见多了?别吹牛。

只要不是接近削波的,正弦波牛出的你还能看出失真?

有啥好吹的,那些个烧友做机器,很多人会发波形图,方波正弦波都发,还是发多个频率的,就那些图来看,能做到变形比较小的,就已经算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近削波的时候,看出波形失真很正常。

如果只是半功率或者四分之一功率,能看出1KHz正弦波失真,那是神 ...

为啥只提正弦波呢,我说了,别人还发方波呢,那些只发正弦波的帖子,基本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录音都听了,总的感觉,高低音比较均衡,通透感比较强,低音部层次清晰不浑浊,应该说效果是很好的。
...

大师分析了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何输出变压器在中频以外都可能发生目测的方波响应形变。

因为方波反应的内容主要是线性失真方面的。分 ...

你要了解一下麦金图输出的绕法。
http://www.tubebbs.com/thread-12185-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何输出变压器在中频以外都可能发生目测的方波响应形变。

因为方波反应的内容主要是线性失真方面的。分 ...

对于变压器来说,这是正常的,但对于正规放大器设计来说,这是应该避免的,当然,如果想取得某些特殊效果,那也无妨,喜欢就好,我前面说了,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高兴就好。

网友:
不是为了特殊效果,那就要避免使用它,而不是为它做辩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输入变压器踢出去,声音还要好

就是有这个输入变压器。才能把当今的数码音。过滤掉。。。。高音清澈不发毛。。。。。本人是小白,猜的。欢迎大伙拍砖。

网友:
在锗管帖子里讨论锗管电路设计上的事,这很正常,失真之类的问题,自然也在探讨的范围之内。

网友:
听感非常好,高音柔和

按听感判断方波响应不会有明显过充或者无过冲,这是句是瞎猜的啊,猜错了也别拍砖太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分析了精辟

我不是大师,和您一样是个普通人。

我的听觉在这里大多数同龄人可能无法比,照医生的说法是:“比年轻人都好”。这个好并非指灵敏度,而是对各种频率的分辨和反应,包括音域的宽度。虽然隔了一层手机录音的屏障,但是音色仍然能够在我的台机上比较完整地表达。所以我的评价并非有人所谓“言不由衷”、空穴来风。

低音频的层次感在变压器驱动的功放中很不容易做到,低音不抢先、不浑浊,对于变压器驱动的功放是很大的挑战,我的感觉只能是有一说一。

对于变压器的绕制方式,多股并绕显然有极大的分布电容存在,这正是传输线利用的重要点。高音频的阻抗被分布电容拉低,整个频段阻抗趋于一致,频响趋于一致,这显然是音频界的最高技术追求。在传输线上行进的电流波形,并非射频独占,音频为什么不可以?也许您有意为之,也许是偶然之举,反正结果不错,这就够了。

网友G:
计算一下,100Hz时,变压器初级感抗482欧,1000Hz时感抗4.8K,基本上算可以了,低频可能有点不足。但要看设计,推动级集电极负载电阻是多少?
自制的可以考虑余量大些,浪费点没关系,以期得到更好的性能。
想变压器影响小些,降低推动级的输出电阻可能会得到较平的频响曲线。比如推动级加一级射极输出。

网友:
可惜变压器的工艺,大部份人做不好,所以难推广,楼主能否设计一款不要变压器的,普惠众生.

网友:
听了声音很美妙,不知前置管集电极电流调多大,变压器铁芯是顺插还是逆差?

网友:
这个变压器绕法在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中(具体8几年几期不记得),只记得是2x5w,甲类功放,用新型号管(忘了)老型号为3AD30功放管,带输入输出变的,输出变为1:1的,输入变与本电路输入变同,都有5个脚,其文章中的输入变就是初次级绞合同时绕的,初级作串联,该文作者赵娜丽。所以并不新鲜。
这个电路用3AD50(老型号3AD6)做单管推动,电源电压16v。记得其指标为60~10kHz,一6db。

网友:
这个电路前几个月曾在本论坛贴出,只不过是讨论功放管是共射还是共集的问题(功放管c极接地,不仔细分析会认为是共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电影机功放就是3AD6C做的功放,以前老单位有好几个,觉得那玩艺功率太小(15W)就没要,如果早知道锗管声音 ...

扔掉的都是最好的  我拆迁时把进口电子管也扔了  都是进口仪器上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赵丽娜老师做过发烧音响的都知道。

她是专门搞理论研究的,发表的文章应该是大部分没有实做过。

赵是男性  用他夫人的名做笔名  当初也当女的

网友:
变压采用二夹一是否好点?

网友:
怀旧制作啊有变压器,胆味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计算一下,100Hz时,变压器初级感抗482欧,1000Hz时感抗4.8K,基本上算可以了,低频可能有点不足。但要看设 ...

你的计算和我拿表测出来差不多,非常正确,初级电感是小了点,再用各种方法试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