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改正负双电压电源

楼主(2021-10-14):
前几天whmks老师发了个电瓶车充电器改造的帖子,想起来还有几个电瓶车充电器,就顺手拆开了个:
这个充电器电路板面积有15cm*8.5cm,主芯片是大众最熟悉的UC3842,接入电源,充电LED亮,说明没有问题,
决定变压器初级保持原样,要改的就是次级部分,随既开拆,首先把变压器拆下来,用简易电感表测初级绕组电感量400uh;
对照电路板,先记好各个管脚对应的绕组,最外层是初级主绕组42T(最里层还有一根,与最外一根并联),原56V次级主绕组是三线并绕各为25T,想改成正负45V双电压,决定加一条漆包线,两两并绕,4线匝数适当减少到22T;
重新绕制的各个绕组注意方向和顺序,保证匝数、方向、管脚等要正确;
装磁芯,尽量保证初级电感量与原来的电感量一致,最后浸漆,可消除变压器各种怪声并紧固;
原电路板的什么过流过压功率保护等等一概不要拆掉,重新走线;
拆下的部分元件;
电路板要改走线,原正极基本保持不变,增加的负极管脚走线利用拆掉元件的走线和孔位重新走;
初级启动电阻换为1M2w,可以延迟启动,保险电阻换成0.33的了,开关管没动;
正负电源大家都熟悉,因为想缩小电路板面积,走线比较紧凑,但要保证走线无误,最后测量次级绕组到输出电阻应接近0,正负极应符合电容的测量特性;
431和光耦部分尽量用原机上的,光耦的1脚取自变压器上的15V,
电路板输入增加保险管、L、C滤波元件;
最后检查所有的走线正确无误,通电,次级在82V,接入负载,电流在0.6A时电压在70V,负载越重电压跌落的越低;
最后把空余的板子裁掉,新电路板面积在11.5cm*8.5cm;
接入分离件功放板,静态电流在100MA,电压在80V,输出声音听起来也不错;

补充内容 (2021-10-14 15:14):
这个改装基本上成功,但次级输出电压负载率有点不理想,不知是磁芯小的缘故还是控制系统的缘故,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对于带负载能力差,可以将光耦1脚串接电阻后,改接到输出端+40V试试。

网友B:
谢谢分享,很棒!
玩熟了LLC,现在进军新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很棒!
玩熟了LLC,现在进军新领域~~

瞎玩呗,应该说又回过头来玩反激了;

楼主:
图片上传的时候排了序的,怎么实际上又前后颠倒又乱了,各位凑合看吧;

网友:
动手动脑,有益健康!
前几年在学习维修稳压电源时,也是动手做过几个电子变压器与锂电充电器,几年不动手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前些天改过一个充电器,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学过的知识也需要常复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带负载能力差,可以将光耦1脚串接电阻后,改接到输出端+40V试试。

试了,效果基本一样;
改天用ER4220磁芯做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这种非对称波形电路结构本就不适合双电源。

补充内容 (2021-10-14 20:29):
我弄错了,两绕组相当于两独立电源串联,可以当双电源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效果基本一样;
改天用ER4220磁芯做个变压器试试;

这是前几年改的一个20V电源草图,带负载2—3A压降不大。

网友:
挺好,又玩新电路了

网友C:
改一下光耦供电的地,带载电压就不会下跌。

当超过总功率(约100W)时电压还会下跌,可改原边过功率保护。

这种电源只能用于充电、点灯和电机,不可用于音响,因高频噪声太大,少则几V,多则十来V。
好一点的峰峰值有3.3V。

差一点的峰峰值超过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前几年改的一个20V电源草图,带负载2—3A压降不大。

好的,谢谢指导!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光耦供电的地,带载电压就不会下跌。

瞎鼓捣的,好的,明天试试看,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用两个充电器串联成正负电源不是更简单,功率更大

网友D:
正负对称输出的反激电源会不会一组重载另一组飘得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对称输出的反激电源会不会一组重载另一组飘得很严重?

不会,正负双电压都被纳入到控制反馈系统里了!

网友:
用TL494的充电器改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光耦供电的地,带载电压就不会下跌。

嗨,大意了,15V的地不是次级输出地!

网友E:
带载后电压跌落的问题,您先看看下面这两张图:

注意红圈内的参数变化,光耦、431这路供电15V时电流12mA,供电25V时电流22mA,记住这个趋势。

一楼这个图,光耦工作电流与整机输出呈现一定的“反相”关系,即光耦电流越大,输出越低,反之越高。
而您选的供电方式是使用独立绕组给光耦供电,这个独立供电不在431的反馈环内,能想到电压跌落的原因了吧?
当负载加重时,431会减小光耦电流,以此方式“通知”热端增加PWM脉宽使输出电压回升。此时不在反馈范围内的供电绕组电压会飘高,飘高的结果是光耦电流上升(上面两个图显示的趋势),光耦电流上升的结果是输出电压下降,表现就是带载后输出电压下降。

改进:
1、反馈回路冷端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应该是431的2脚,也就是说这个回路供电的地也应该接2脚,即供电绕组的地接整机输出的-40V。
2、坚持原图的供电方式的话,给供电绕组输出加一只TO92封装的78**之类的三端稳压器,使供电电压不随负载的轻重变化而波动,能改善带载后电压跌落的问题。
3、更好的方式是以-40V为地(指冷端反馈回路这部分电路的地),供电接+40V,且接点在滤波电感之前。这样当带载电压别落后,431通过“感知”R极电压变化调低光耦电流,供电电压下降也会呈现调低光耦电流的趋势,两者调整方向一致,结果都会使输出电压回升,反之依然。
4、改用“3”中提到的供电方式后,要在431的3、2脚之间并连一只十几伏的稳压管做保护。原因是上电后输出电压上升过程中,431的R极未达到2.5V之前,即431未“导通之前”,输出电压全部落在431上,七八十伏的电压已经远超过431的极限......

您之前改接为+40V供电是对的,效果不明显应该是其他元件参数还需调整。简单估算一下,设稳态时431输出为3V(估算,无需太严格)、光耦压降1V,光耦电流就算1mA吧,再加上431最小工作电流1mA,80-(3+1)/(1+1)=38K、[80-(3+1)]*(1+1)=152mW,供电电阻先用一只35-40K、1W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后电压跌落的问题,您先看看下面这两张图:

今天早晨来到单位后,找到以前做的控制反馈模块(光耦1脚取自次级输出),代换电路板上的控制系统,空载是65.7V,接入负载,电流在0.6A时输出电压还是65.7V,输出电压没见任何跌落,问题找到了,应该是电路板上的控制反馈部分接线有误;
真不好意思,谢谢您的回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光耦供电的地,带载电压就不会下跌。

问题找到了,见上个帖子,应该是电路板上的反馈控制系统接线有误,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见上个帖子,应该是电路板上的反馈控制系统接线有误,谢谢指导;

一般来说,有辅助供电比输出端取电更好,可调电压更宽,如0伏起调,不过辅助要稳压的,串一支电阻,并一支12V稳压管就可以,辅助的地线改到负电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有辅助供电比输出端取电更好,可调电压更宽,如0伏起调,不过辅助要稳压的,串一支电阻,并一 ...

好,先把电路搞正常,然后各种方式都再试试,积累经验和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有辅助供电比输出端取电更好,可调电压更宽,如0伏起调,不过辅助要稳压的,串一支电阻,并一 ...

电路板上的光耦的1.2脚并联的电阻原版上是2.7k一直就没动它,负债率一直不见改观,用模块就可以,用电路板上的部分就不行,元件逐一对照,后来就怀疑这个2.7k的电阻和模块上的不一样,换成1.2k的电阻,用电路板上的控制反馈部分电压跌落就正常了;
空载电压79V,带载0.8A电流时电压在76V,这个负债率应该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1-10-15 18:59):
光耦改为+电压供电,431上拉电阻改为150K,下拉电阻4.7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后电压跌落的问题,您先看看下面这两张图:

今天改接为+40V供电,最后把光耦1.2脚并联的原板上的2.7k换小了就正常了,这个电阻令我走了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的光耦的1.2脚并联的电阻原版上是2.7k一直就没动它,负债率一直不见改观,用模块就可以,用电 ...

如果电源有功率潜力,这样的压差还不算正常。给一张从输出端取电的接线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有功率潜力,这样的压差还不算正常。给一张从输出端取电的接线图供参考。

好的,谢谢您给的电路,周一到单位再鼓捣鼓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改接为+40V供电,最后把光耦1.2脚并联的原板上的2.7k换小了就正常了,这个电阻令我走了弯路;

光耦的并联电阻是根据光耦供电高低和431最低工作起始电流而定的,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给431正常工作的基本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并联电阻是根据光耦供电高低和431最低工作起始电流而定的,这个电阻的作用就是给431正常工作的基本 ...

今天后来把1.2K换成1k,回家接到功放里,发现带负载时的电压比空载时的电压还要高;
空载时:
带载时,功放工作电流100MA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后来把1.2K换成1k,回家接到功放里,发现带负载时的电压比空载时的电压还要高;
空载时:

空载可能是间隙工作模式,电压可能会低一点,另外,431的G极上下拉电阻同时换小一点,积分电容用474试试。光耦的取电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可能是间隙工作模式,电压可能会低一点,另外,431的G极上下拉电阻同时换小一点,积分电容用474试 ...

光耦到+电压是15K!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感觉1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楼主的LCR表不错。哪里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LCR表不错。哪里能搞到。

淘宝上就有,几十块钱,精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后电压跌落的问题,您先看看下面这两张图:

光耦工作电流与整机输出呈现一定的“反相”关系,即光耦电流越大,输出越低,反之越高。
当负载加重时,431会减小光耦电流,以此方式“通知”热端增加PWM脉宽使输出电压回升。此时不在反馈范围内的供电绕组电压会飘高,飘高的结果是光耦电流上升,光耦电流上升的结果是输出电压下降,表现就是带载后输出电压下降。

这个就是431和817珠联璧合的精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工作电流与整机输出呈现一定的“反相”关系,即光耦电流越大,输出越低,反之越高。
当负载加重时, ...

讲得完全正确,所以用辅助绕组或辅助电源都需要稳压供电给光耦,用电源的输出端就不需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改接为+40V供电,最后把光耦1.2脚并联的原板上的2.7k换小了就正常了,这个电阻令我走了弯路;

19楼给您大概估算过:“光耦压降1V,光耦电流就算1mA吧,再加上431最小工作电流1mA,80-(3+1)/(1+1)=38K、[80-(3+1)]*(1+1)=152mW,供电电阻先用一只35-40K、1W电阻试试。”

供电用35-40K、1W电阻,让电路先跑起来,再根据调试情况微调阻值。
光耦并联的那只电阻设定条件里已有描述“再加上431最小工作电流1mA、光耦压降1V”,1V/1mA=1K,阻值是1K。
抱歉,刚注意到1W这个值说错了,应该是1/2W。预估功耗152mW,超过常用的1/4W电阻允许功耗的一半了,余量有点低,“升档”用1/2W的电阻比较合适。

说说这个并联电阻的作用和计算:
并联的这个电阻是确保431能得到最小1mA工作电流用的。
正常工作时光耦电流若被TL431调节到1mA以下,就不能满足431正常工作所需了,电路工作异常。解决办法是在光耦两端并联电阻,我们要做的是保证并联的这只电阻上的电流加上光耦电流大于1mA即可。
关于估算阻值,简单粗暴的办法是设定电阻上的电流为1mA,再加上光耦电流,流过431的电流即绝对大于1mA。
电阻与光耦并联,光耦压降即为电阻压降,值为1V,再引入上面的设定--电阻电流1mA,即这个电阻的阻值为1K。
以上只是估算,详细计算比较麻烦,需要查芯片手册找到FB引脚电流范围,有的芯片还需根据FB引脚电压范围计算下拉或灌入电流范围,再根据光耦的“电流传输比”算出发光管的电流下限,再用1mA减去这个下限,才是并联电阻上的电流,才可算并联电阻阻值。
这么算下来,阻值会比1K大,这就是您“移植”的模块上用2.7K电阻的原因。前端的IC用的不一样、工况设定的不一样,它的2.7K不一定适合您目前的电路。简单移植,即使电路能跑起来,也不代表它能很好的工作。线性光耦的传输特性不是全程线性的,模块适配的电路能让光耦工作在线性良好的区段,您移植过来,光耦就不一定工作在线性段喽,后果是不稳定,超调、自激啥啥就有可能来了......
事先大概估算一下,大致确定元器件参数,调试时走弯路的概率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楼给您大概估算过:“光耦压降1V,光耦电流就算1mA吧,再加上431最小工作电流1mA,80-(3+1)/ ...

您讲的非常到位,我开始的思想是尽量用原版的设计和元件,就没管这个2.7k电阻,但整个控制系统没用原版的(用的是您去年还是前年给我的ob2263的控制反馈系统,原图里这个电阻是1k),架构变化了,这个配套的2.7k也要改变;
因移植的反馈控制系统元件安装的较乱,怀疑是哪个接线错误,昨天反复检查,感觉没什么错误啊,但就是不行,有点想放弃板上的部分了,就想用个模块代替,但还是不死心,心想就这几个小东西就搞不定吗?最后才怀疑这个2.7k,通过这次弯路,您讲的这么明白,又学到了新东西,收获颇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耦工作电流与整机输出呈现一定的“反相”关系,即光耦电流越大,输出越低,反之越高。
当负载加重时, ...

这个也是建议您将光耦供电电阻接在电感之前的原因。

光耦供电电压的波动对反馈有一定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负反馈的性质,即影响结果趋向于使输出稳定。
再详细说说,时段细分,假设某几个周期PWM脉宽较大,相当于超调了,经过一系列“转换”的后果是输出电压会有上升的趋势。
光耦供电点如果在滤波电感之后,经过LC的平滑,这个上升的趋势在时间上有稍许滞后、在幅度上有稍许“压缩”,才能在431的R端“体现”出来,然后431再去调整光耦电流,从而把电压上升的趋势压下来。总之,调节动作会慢一些。打个比方就像是带着手套去摸东西,手感肯定会比徒手迟钝。
光耦供电点如果在滤波电感之前,因为没有后面那级LC的“延迟”,供电电压上升趋势就会使光耦电流增大,无需431的介入就把“超调”信息反馈给热端,调接动作会快一些、灵敏一些,输出的波纹幅度也会小一些。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我个人倾向于接在电感前面,您不妨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建议您将光耦供电电阻接在电感之前的原因。

光耦供电电压的波动对反馈有一定的影响,且这个 ...

这两年鼓捣的开关电源,还就喜欢把光耦供电端接在电感后面,心想后面的电压(纯净度)比前面的好些吧,没考虑到还有您讲的这个细节问题,您讲的有道路,学习了,改天把几个板子改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设计实属不易

网友G:
     如果是12V改双12V,如图,要改动阻值吗?又如果是48V改双48V情况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12V改双12V,如图,要改动阻值吗?又如果是48V改双48V情况如何?谢谢!

现学现卖:
要看原控制反馈系统采样电压取自哪里,也就是说,增加的12V(或48V)一组是不是纳入控制反馈系统,如果没有纳入的话(还是取自原12V或48V)那就不用改;
把增加的一组电压纳入取样中的效果比不纳入要好,就是说改动后取自24V或96V效果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12V改双12V,如图,要改动阻值吗?又如果是48V改双48V情况如何?谢谢!

你的次级桥式整流有点问题吧,反激方式的这样应该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啊,谢谢!你们年轻人比较清楚。但我增加共阳整流二极管提升了倍压。

桥式整流可以用到市电和LLC电源上,因为它们正负半周波形是对称的,但是反激电源只是用半个脉冲,另半个脉冲是不用的,假如“正”和“负”脉冲都用起来,会出现两个脉冲整流出来的电压严重不一样!
这是我的反激开关电源整流部分电路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桥式整流可以用到市电和LLC电源上,因为它们正负半周波形是对称的,但是反激电源只是用半个脉冲,另半 ...

谢谢!这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这样不行吗?

我的理解:
您的图中当红篮箭头反过来的时候电路也是导通的,也就是说正半波和负半波都工作!而反激电路正负整流出来的电压幅值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的电路图只工作在一个半波,另一个半波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这样不行吗?

您的电路可以看作全波整流,我的可以看作半波整流,您网上搜搜,反激电路次级都是一个二极管整流,可以看作半波整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电路可以看作全波整流,我的可以看作半波整流,您网上搜搜,反激电路次级都是一个二极管整流,可以看 ...

     谢谢!抹去另外二个二极管呢?另半波如果电动势低是过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建议您将光耦供电电阻接在电感之前的原因。

光耦供电电压的波动对反馈有一定的影响,且这个 ...

假如次级整流二极管在工作时发生断路,反馈控制系统失去工作电压,那么初级端会不会失控而爆开关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次级整流二极管在工作时发生断路,反馈控制系统失去工作电压,那么初级端会不会失控而爆开关管?

绝大部分芯片都有开关管的电流检测功能,再辅以各种保护功能,应该不会断了就爆管。
用于音频功放的开关电源有个“思路”就是完全开环,反馈完全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大部分芯片都有开关管的电流检测功能,再辅以各种保护功能,应该不会断了就爆管。
用于音频功放的开 ...

还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