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7601收音机的通病

楼主(2021-10-14):
7601是索尼收音机的典型代表之一,关于它的历史,这里就略过,主要是简单描述一下常见的故障以及如何排除,此机采用索尼CX29001收音芯片和D65005C198微电子芯片(开关)组成,波段转换时是机械+电子结合的方式进行切换,很容易坏。若波段按键不能切换,或者说切换不正常,十有八九是D65005C198芯片坏了,当然,不排除外围元件有故障有故障造成的现象。关于如何修复7601收音机相关修理文献并不多,即使有,貌似也都是无疾而终,不,应该是“有疾而终”。两年前,7601我折腾一段时间,没能找到故障,搁在一边。好啦,现在只说重点,正常的D65005C198芯片地线(GND)是互通的,以下面的电路图为例,芯片10脚和16脚是互通的,使用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量的时候会滴滴滴的响(并且指针指到无穷大),反之,则是D65005C198芯片内部开路有故障了。

楼主:
使用替换法排除的故障,现在波段能正常切换了。还给D65005C198芯片加个芯片座,目前还有两个问题没解决,短波好像无台,声音小,待续,……

楼主:
之前由于缺乏一定的经验,不知道好的芯片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发贴是给准备维修7601收音机的机友准备的。

网友:
外接电子开关。内有集成电子开关增加了故障率。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既然是地线是通路的那就不是无穷大那一边了,发贴有误。

网友A(2021-12-22):
引用 楼主:
使用替换法排除的故障,现在波段能正常切换了。还给D65005C198芯片加个芯片座,目前还有两个问题没解决,短 ...

楼主的短波修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短波修的咋样了?

短波确定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