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电路好。。。

楼主(2021-10-14):
一台6p14 单端小功放, 其前推动极是6N2,6N2的灯丝是由单独一组6,3V带中心抽头入地的绕组供电,想用LED 做该胆机的指示灯,这样就要从6,3V绕组取电并整流和滤波,请问用半波整流好还是用全波整流好呢?对6N2工作没有影响吗?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可以用交流点燃,你看电源插座,电热毯的指示灯。多管也可以并联。对6N2没有什么影响。
你要从6,3V绕组取电并整流和滤波,因为你的6.3V 带中心头(接地)全波整流滤波(C滤波)可以得到3.78V的带载(LED)电压,比半波要好些。
如果发光管过亮可以通过n型滤波器的电阻R进行调整。

网友B:
我是直接并一个电阻+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并一个电阻+LED

好主意!省事。。。。

网友C:
6.3伏整流最好用倍压电路,12伏得到后可以串联多个发光二极管,这是其一。二是,电子管的灯丝电路都是一端接地的,倍压可满足。三是相当于6.3伏绕组里的电流是全波的,对6N2无影响。

网友D:
多整点LED.......每个电子管下面整个蓝光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伏整流最好用倍压电路,12伏得到后可以串联多个发光二极管,这是其一。二是,电子管的灯丝电路都是一端 ...

谢谢指教!请问    用6.3伏中心抽头入地绕组 全波整流行吗?

网友E:
LED直接放在6n2阴极当稳压偏置用吧,一举两得

网友:
我LED串电阻接高压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    用6.3伏中心抽头入地绕组 全波整流行吗?

不行,最好别用,的变压器没有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可以用交流点燃,你看电源插座,电热毯的指示灯。多管也可以并联。对6N2没有什么影响。
你要从6 ...

谢谢版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最好别用,的变压器没有抽头。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整点LED.......每个电子管下面整个蓝光LED.

只用1个LED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直接放在6n2阴极当稳压偏置用吧,一举两得

好注意好方法,但需要加增流电阻。6N2的屏流太小。

网友:
我的红色LED串3K电阻直接6.3灯丝,微小的直流毫无影响。

网友F:
建议全波整流,直接接交流点亮LED容易出现频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全波整流,直接接交流点亮LED容易出现频闪现象

我也有这种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