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冷焊机

楼主(2021-10-14):
DIY一些金属外壳时,经常需要焊接,最近看中了冷焊机,但淘宝上的冷焊机大都在5000元以上,寻思着能否自己DIY一台。
个人理解的冷焊机基本原理:
电容储能,高压发生器在电极跟工件之间产生电弧,由于空气被电离,电极跟工件之间的电阻变小,控制电路控制电容放电时间和放电电流大小,进而控制工件融化深度

此贴想跟各位大佬一起讨论下冷焊机的原理,看DIY是否可行。

这是搜到的一款冷焊机的简略电路图,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下这个图:

1,此图能否反应冷焊机的实际原理

2,红圈部分回耦合出高频高压,在钨极和工件之间产生电弧,高压是否会击穿Mos管、二极管、储能电容这些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理图不会是这样吧,不知道他那个电路电流是怎么测的,感觉还得电流闭环控制

继电器控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精密冷焊机输出控制要做到毫秒级别的,机械继电器最快响应时间一般是几十微秒以上,不在一个量级上!!!而且在这种工况下,机械继电器触头要拉弧的!!!要用多只高压大功率MOS管并联构成电子开关才行。

网友:
我也想要,太贵了,下不去手,毕竟只是玩,又不会产生收益。

网友C:
能够diy,那工作原理一定是吃透了。路过回收站正30元一台买了4台手焊机和氩弧焊两用机,搞好一台,就是氩弧焊不引弧,碰触有火花,不知原理,正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在隔壁群看到有人做的冷焊机,效果还很不错的。你可以去看看学习学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E7%84%8A%E6%9C%BA

网友:
没关注过冷焊机,这玩意儿的核心部件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贵啊

网友D:
哪位师傅能提供引弧变压器的详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diy,那工作原理一定是吃透了。路过回收站正30元一台买了4台手焊机和氩弧焊两用机,搞好一台,就是氩弧 ...

引弧板上有放电间隙,起弧的时候放电间隙会放电,你看下放电间隙是否有放电,如果没有,说明引弧板坏了。

如果放电间隙有放电,但钨极跟工件之间不起弧,检查下引弧线圈跟引弧板之间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师傅能提供引弧变压器的详细数据?

引弧就是煤气灶那个脉冲点火,25kv把

网友E:
俺也想做个,有详细图纸吗?

网友:
来学习学习,在座的都是大佬

网友:
其实就是能量控制的问题;焊接,用正极接焊炬钨极耗损快,应该是正极接夹子,负极接焊炬

网友F:
就图片看,阻焊指的是点焊。这个结构电容直接供电,电流大小不可控的了。
冷焊在时序上是先开通MOS,再放出高电压,高压发生就用氩弧焊机的引弧线圈
DIY这玩意得有氩气。

网友G:
如果楼主真有心研究的话,有一台机器愿提供给楼主做参考,比葫芦画瓢弄出原理图 DIY成功,造福坛友,前提是DIY成功图纸弄出来后,机器请还给我,我就不再DIY了。光知道冷焊机的原理、但始终没有见到过冷焊机的线路图,所以也期待楼主和坛友一起努力能弄出来。DIY用的零件楼主说一声即可,仓库那边各种零配件、几万十万μF以上的电容有的是、大电流器件也有,让那边给你寄过去。
原贴在这里,不用氩气的,这是冷焊机的一种最基础形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3009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够diy,那工作原理一定是吃透了。路过回收站正30元一台买了4台手焊机和氩弧焊两用机,搞好一台,就是氩弧 ...

高压发生器停振,另应主电路可能还有供不上大电流两毛病同时存在,如果碰上熟炼焊工,高压没了还是

能焊东西的,不过要有起弧动作

网友:
你如果不是作装修工程的极箔不銹钢焊接,表面精密度光洁度要求镜面级,或者制作帶压力密封容器,

只是焊接机箱,不用那么复杂化,用阻焊,然后用几个简单廉价电力刀开关控几个电容数量,机箱己焊得

很好.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机五千元那么贵,是为本贴首句服务的,除非你的机箱是半球型不锈钢,厚度不到0.28mm

网友B:
电路原理图不会是这样吧,不知道他那个电路电流是怎么测的,感觉还得电流闭环控制

网上找个了个老外继电器控制的电容储能脉冲弧焊机实验制作

http://www.imajeenyus.com/electronics/20110511_high-voltage_trigger/index.shtml

网友:
顺便搞一台等离子切割机,看到有帖子老外制作的,这样就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控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精密冷焊机输出控制要做到毫秒级别的,机械继电器最快响应时间一般是 ...

https://tieba.baidu.com/p/5946814210?pn=3

贴吧找到个图,感觉他这个应该能行,可能他这个电路MOS驱动电压低了,引弧直接买现成模块应该能行。

业余玩玩不讲究电流控制,很多自制的点焊机就是个变压器也没电流控制,感觉这机器难点在闭环电流控制,看老外卖的修补首饰的脉冲焊机放电针还能自己往回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真有心研究的话,有一台机器愿提供给楼主做参考,比葫芦画瓢弄出原理图 DIY成功,造福坛友,前提是 ...

真的太感谢前辈了,现阶段对冷焊机了解还比较少,不敢贸然动手,怕辜负了坛友的期望。我会在这个帖子整理搜到的资料,跟大伙一起讨论,等知识储备差不多了,再跟您借机器,这样比较稳妥,您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理图不会是这样吧,不知道他那个电路电流是怎么测的,感觉还得电流闭环控制

C1 这里应该是续流二极管,断电后引弧线圈有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经过续流二极管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想做个,有详细图纸吗?

还没有详细图纸,现在处于知识储备阶段,讨论原理、搜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图片看,阻焊指的是点焊。这个结构电容直接供电,电流大小不可控的了。
冷焊在时序上是先开通MOS,再放 ...

阻焊依然通过MOS控制电流大小的,没有直接连到电容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C1 这里应该是续流二极管,断电后引弧线圈有电感,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经过续流二极管释放

看贴吧里那个人做的加了电容和二极管,可能电容吸收高压二极管续流

网友H:
冷焊机要不要氩气保护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的太感谢前辈了,现阶段对冷焊机了解还比较少,不敢贸然动手,怕辜负了坛友的期望。我会在这个帖子整理 ...

好的,其实厂家早就有这种图纸,只是没有公布出来。这个帖子多讨论一下吧,论坛坛友集思广益,会有更好的思路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tieba.baidu.com/p/5946814210?pn=3

感谢前辈关注,关于我一楼提出的问题,您给的图有了处理:一个LC低通滤波器,阻止高频引弧电路耦合出的高压损坏电容与MOS

您看下,红圈中的原件,是上面所说的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其实厂家早就有这种图纸,只是没有公布出来。这个帖子多讨论一下吧,论坛坛友集思广益,会有更好的 ...

是的,冷焊机电路资料很少。

高压引弧板买了一个成品,都没有用芯片,直接分立元件搞定,原理估计跟几块钱的电火花点烟器类似
200A引弧线圈

剩下的难点,就在控制电路了,打算用单片机实现,但是不知道控制时序等细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tieba.baidu.com/p/5946814210?pn=3

就我所见到的拆开看过的,市面上卖的商品冷焊机,全部都是用MOS管控制的。还没见过用机械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冷焊机要不要氩气保护的?

可以不要氩气的,但是这样的话起弧困难一些,焊点也容易发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关注,关于我一楼提出的问题,您给的图有了处理:一个LC低通滤波器,阻止高频引弧电路耦合出的高 ...

我是菜鸟,前段时间我家玉米脱粒机开焊了,于是才网上找了点资料,我连引弧板都还没做成功呢。。

既然你已经有引弧板了,搭个电路试试应该就知道了,我只是单片机熟悉一些,要是让我搞单片机控制部分还行,模拟电路实在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见到的拆开看过的,市面上卖的商品冷焊机,全部都是用MOS管控制的。还没见过用机械继电器控制的。

业余搞肯定怎么简单怎么来,不需要精确控制电流和时间,只要能焊就算成功,搞一堆MOS管再加上电流检测和闭环,最好再加上单片机控制太麻烦了,万一炸了就好多钱,业余根本玩不起。

把他这个视频转载了,看视频好像就一个继电器一个电磁阀拆出执行部分,只要能焊就行,最多也就加个电容充电时间限制,人眼看手动调充电时间闭环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NDI2MzQ5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前段时间我家玉米脱粒机开焊了,于是才网上找了点资料,我连引弧板都还没做成功呢。。

既 ...

引弧板我直接买的现成的

网友I:
关注下,这个是高频感应加热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下,这个是高频感应加热原理吗?

不是感应加热,本质是大电流放电,电弧的高温熔化工件。高频电路是为了起弧的。

焊接的时候,钨针与工件是不接触的。高频电路产生高压,在钨针与工件之间拉弧,拉弧后空气被电离,电阻变小,大电容释放出较大的电流,形成高温电弧(据说能到上万摄氏度),将工件表面熔化

网友:
一楼图纸是实用的!阻焊时只控制MOS管开通和关闭,冷焊时同时控制MOS管高压电,由于高压电流只有mA级,除了能点火没什么能耐,起焊接作用的是大电流,MOS管有体内二极管,如果二极管的耐压低于MOS管的耐压,则MOS管不会被击穿。这时二极管就是个稳压管。如果高压电想把电容过压,它需要一定的充电时长

其实一楼图纸的8只快恢复二极管和MOS管的体内二极管,已经组成了高压交流通路。向大电容充电

手弧焊的维弧电压是20V,氩弧焊的维弧电压是16V左右,这是焊设计时的参考值

网友:
一定要在阻焊和接地夹接上474以上的cbb电容630v就行,给高频形成通路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D:
哪位师傅能提供引弧变压器的详细数据?

我有次级断路的引弧变压器,线圈没烧就是断路了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C:
能够diy,那工作原理一定是吃透了。路过回收站正30元一台买了4台手焊机和氩弧焊两用机,搞好一台,就是氩弧 ...

高压包坏了!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机子那么贵,算起来那套控制系统比焊机都贵了不少,怀疑是用量不大造成制造成本太高。

网友(2023-08-07):
压敏电阻在电容正负极间作为高压回路,就不会击穿电容和MOS管了
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电容存高电压220V,用一个变压器,通过MOS管把电容的高电压接收通变压器的初级,转换为低电压大电流,这样一来次级上串接引弧的高压脉冲,次级上并联压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作为引弧的高压脉冲回路,只是初级的MOS管得高耐压器件,而且变压器可能得弄成推挽型的,即初级用双开关管分别来接收电容上的电压,原因是不会让变压器造成单边直流磁化导致磁饱和,一只管先导通一边初级绕组,下一次另一只管导通另一边绕组,所谓的电流控制,也就是MOS管的导通时间和电容上的电压值,整体不就是输出功率么,耦合到变压器的次级,降低电压加大了电流

网友:
冷焊机说白了,就是无接触的点焊机,低压大电流,只是不接触无法放电,通过电弧让空气的电阻变成无电阻导通低压大电流,产生一次无接触点焊,另外金属在高温下会发生氧化反应,所以得保护气体,对于引弧电压因为非常高,串联在电容上必然会击穿电容,所以在电容两端上并联压敏电阻,和并联稳压二极管,比如100伏的压敏电阻,和100伏稳压二极管,哪么引弧的高压脉冲在通过100伏的压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时会让压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导通,从而压敏电阻两端电压只有100伏,电容耐压在100伏以上,就会不击穿电容了,即压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限制了最高电压在电容的两端只有100伏了,引弧用的高压脉冲电压在流过电容时实际上被压敏电阻或者稳压二极管产生了一个100伏的压降,即电流是从这两个器件流过,并不是从电容上流过,达到保护电容,关于高压脉冲和低压导通的MOS管的时序,是先开高压脉冲产生连续的电弧后,再控制MOS管在一定时时间导通,达到导通时间控制输出电流大小,再关闭电弧,还是先导通MOS管再开启引弧,这样一来MOS管就无法控制导通时间控制电流了。

上面所说的使用变压器的方式,可以制作一个单端变压器,即有空气间隙的变压器,220伏到50伏这样的变压器,弄一个可调电压向电容充电的电路,向电容充电,电容充电的电压可以是220伏,或者是200伏180伏等调节变化,这样就可以控制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作为电压调整,单片机测量电容上的电压达到就是充电完成,电容存的电能是提供给变压器初级上的,所以电流相对要小,因为高压小电流,电容的容量上可以比直接使用电容放电要更省容量,MOS管也不用很多个大电流的并联使用,只要足够初级上的电流就行了,但耐压值得足够大,因为电压到220伏,MOS管接通电容上的电压加载到变压器初级上,次级感应输出低压大电流,这样一来变压器等于是隔离初级上的电容 和MOS与次级上的高频脉冲引弧电压,说白了就是阻抗变换,电压电流变换,当然次级上也是得要并联引弧电压的限压回路压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成本嘛,增加一个功率足够的变压器么,减少了电容容量的使用量,减少MOS管并联的使用量,因为MOS只要高压小电流,变压器转换为低压大流了,但MOS管和电容耐压就得加大了

网友:
那位有做成功的冷焊机,分享一下。

网友:
请问冷焊机引弧板的高压空载是多少伏。有说8Kv有说2万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