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060收录机,磁带左边声音杂音很大,清理录放开关无效

楼主(2021-10-14):
电路板也没发现虚焊,功能开关都清洗了,求各位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仔细查查阻容件,一定会发现,也可能在功放。

功放正常,收音机正常,有时候又全部正常,有时候磁带会有很多嚓嚓的噪声

网友B:
如果收音机部分正常 应该是磁头前置放大有问题

网友:
还是录放音转换开关的问题,可以焊接相应开关的短路桥线试机。遇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还是打开舱门,用食指托起防止误擦部件(或空白磁带,如果防止误擦的两个塑料片没有的可以用废纸塞满,放入磁带仓内),另一手多次按动录音键,看是不是故障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收音机部分正常 应该是磁头前置放大有问题

前置ic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录放开关,按5楼方法测试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老机器的阻容器件数值偏移比集成块损坏的几率更高  最好两个声道都换一下

网友:
先把所有的转换开关,电位器彻底分解清理后再检查其他部位的问题吧

网友:
老机器再注意一下电解电容,有的电容外表没问题但漏电,尤其是注意观察电容的腿,在腐蚀的肯定有问题,
小容量的耦合电解不会怀孕,只会顺腿漏液

网友:
确定功放正常后,重点检查相关的转换开关。

楼主:
应该不是开关问题,清洗了多次,也没发现电容漏液,当有杂音时,把磁头线拔了,再插上就正常

网友C:
是否磁头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磁头虚焊?

不是,估计是前置电路

网友:
有瓷片电容的话检查一下是否漏电。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可在磁头到电路板插接的或者焊接的地方,把左右声道换一下,如果变成另一个声道有大的噪声,磁头及引线问题,否则查录放开关,音量电位器,功放

网友:
夏普GF-A2,与楼主6060故障相同,疑问都是左声道故障是不是同样的电路设计?

网友:
录放转换开关的问题,棉球蘸上酒精,放到开关上,再来回滑动几次,用电吹风吹干或者晾干,然后滴上亮滴表油,其他的油不好。应该有改善或者没有杂音了

网友(2021-11-13):
如果收音也是这个故障的话,从后级沿着音频通路触碰看看那个部分不正常。我的是换了前置M51301好了,某宝买的

网友:
调整磁头方位角

网友(2021-12-24):
检查机芯开关上的绝缘片是否掉了,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检查磁头、磁头线,有时好了,有时有出现了,最后发现是机芯开关上一片塑料掉了,开关上的触片和机芯的铁件接触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