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推荐

楼主(2021-10-14):
最近STM32的MCU涨价涨得厉害,一起几块一片的现在要50多,想问问坛友们有没有什么便宜好用的,带FPU的单片机推荐。

网友:
买拆机的,我还好在涨价前买了几片F4, 够我撑一阵子

网友:
要求太高了,用二手的

楼主:
看到淘宝上有一家卖二手STM32F410的,10块一片,我买回来给大家试试水

网友A:
可以用STC16F40K128,带32位单精度浮点运算器,编程像C51一样方便。淘宝上有,也可以付运费去免费拿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C16F40K128,带32位单精度浮点运算器,编程像C51一样方便。淘宝上有,也可以付运费去免费拿样片。

感谢推荐,STC居然出了一款带32位FPU的MCU。不过之前一直用的STM的片子,新的芯片得要多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STC居然出了一款带32位FPU的MCU。不过之前一直用的STM的片子,新的芯片得要多学习啊

找了一下数据手册,似乎并未提及指令集,核心采用armV8架构,看来只能用C语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数据手册,似乎并未提及指令集,核心采用armV8架构,看来只能用C语言了。

这个是STC32M4,不是和STC16一个系列的。STC32M4的核心就是M33

网友C:
基于arm m4 ,m7或者其它内核的单片机型号很多, 大的芯片厂貌似都有, 只是没有象stm32普及而已

网友:
学习还是做产品?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蓝牙芯片比如nrf528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蓝牙芯片比如nrf52832

这个是m4 ,硬件浮点。主频64M

网友:
国产的替代芯片需要你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于arm m4 ,m7或者其它内核的单片机型号很多, 大的芯片厂貌似都有, 只是没有象stm32普及而已

现在主要是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主要是价格。

昨晚看到一家,上面stm32价格还是涨价前, 我没问是否真实价格

楼主:
自己搞一些小项目,感谢推荐。

楼主:
反馈一下买到的拆机STM32
型号是STM32F410CBU6,价格10/pcs
cortex m4内核,100M主频,但由于采用QFN封装,对于DIY焊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上板发现不能下载程序,需要使用ST-LINK Utility把flash解锁,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拆机芯片有风险,坛友需谨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馈一下买到的拆机STM32
型号是STM32F410CBU6,价格10/pcs
cortex m4内核,100M主频,但由于采用QFN封装 ...

蓝牙芯片也是qfn封装。

网友:
用GD家的,虽然现在也涨价了,好歹比STM家便宜

网友(2021-11-13):
最近看WCH的芯片,涨幅不大,零售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