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机播放现象求助

楼主(2021-10-15):
我自己用的先锋PL-221Z,使用一直正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播放薄膜唱片正常,大小都正常,就是播放黑胶唱片时,唱头一放下去就直接滑到中心。请问坛友:这是唱头的问题还是机械部分的问题?谢谢!

网友:
针压需要调整了!

楼主:
怎么调啊?

网友:
发照片看看,唱臂里面的弹簧。

网友:
看看放黑胶唱片时唱针是否接触唱片。

网友:
        也可能是这张黑胶片有划痕了,换一张胶片试试看。

楼主:
接触都很好,播放薄膜唱片很正常

网友:
唱臂根部  有一移动圆铅  作调整针压用

网友:
薄膜唱片的纹路要好于黑胶唱片,黑胶唱片不是比较新的话就容易出现这类问题。(黑胶唱片易划伤,薄膜唱片易晒伤)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针压偏低了》

网友:
针压, 放黑胶与薄膜是一样大的(同转速),一个是唱头针尖磨损大了,一个是黑胶唱片的纹路磨损较重,容易出现打滑现象。针压再大唱片纹路受损还是不行。(薄膜片的纹路要比黑胶的深一点点,所以放薄膜就能正常,黑胶就不行)

网友:
学习了,我的唱机也有这现象!感谢楼上各位老师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早上打开电脑看看,看到各位大侠说的都是理论。但似乎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什么,基本都在说针压问题。我看楼主说的主要问题是:放薄膜唱片正常,放黑胶唱臂就滑到中心了。难道放薄膜的不用加压,放黑胶的再加加针压才行?(可以排除针尖与唱片的质量问题?)

网友:
再是薄膜唱片都出的比较早(80年代后期基本就停产了)7,8十年代用的唱机多半都是206型的唱臂针尖较粗,后期出的黑胶唱片纹路密了很多,就不能用206的唱头放唱了。必须用专用的密纹唱头才行。(具体数字忘了好象是0。06还是多少)如果长期的用先锋机器的唱针放薄膜唱片,就容易损坏唱针,再放现在的超密纹黑胶就很容易打滑。自己认为楼主的问题基本出在唱针与唱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