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处理断电后刹车灯常亮

楼主(2021-10-15):
上周六晚上,停车落锁后,没发现异常。1个多小时后女儿回来告知刹车灯亮着。赶快检查,发现确实如此。回想起有坛友处理过此类故障,原因是刹车垫破裂脱落所致。于是立即进行了检查,却没发现刹车垫。由于晚上,看不清,于是拔了电池负极,第二天处理。
经过观察判定,刹车垫应该就在护板里边,于是找来工具,卸下护板。
刹车开关就在内部,见下图,底下已经用对折的卡片垫上了。
卡片垫上后,接上电池负极,通电。尾灯刹车灯不亮。
揭下来,上*宝,查找,下单。两天后,收到,新旧对比见图。取出卡片,装好垫子。再装好护板,完活。
接下来,通电,启动。嗯,不对,ESP怎么报警了?想到安装时,位置有点别扭,数次按动开关才装好,期间听到继电器数次动作。就挂挡走一下试试。经过空挡时,听到继电器动作声,ESP报警消失!
小思复活!

下护板的位置

下护板的位置

拆下的下护板

拆下的下护板

刹车垫位置,已用卡片垫上

刹车垫位置,已用卡片垫上

新旧刹车垫对比

新旧刹车垫对比

楼主:
本版太冷清了。
分享一个自己处理的小故障,虽然在各位大神面前不够看的,但也是自己的成果。
还请各位不要嫌弃。

网友:
能自己处理的小故障最好自己动手。

网友A:
我的车有一个故障一直没有解决,看看这里的高手能否给分析一下:
我自己买了大屏车机换掉了原带的CD机,当然,既然是大屏,不装倒车影像有点可惜,就买了个摄像头装上了,由于本车的倒车灯是正极搭铁,所以需要采用使用倒车灯电源接继电器转换来控制摄像头开关,手头没有直流12V的继电器,就找了一个24V交流继电器,将里面的弹簧拉了拉,试了一下12V可以吸合就装到车上了,夏天装的,结果冬天出问题了,就是挂了倒车档后摄像头正常开启,但是摘掉倒挡后摄像头不断电,怀疑继电器触点粘死了,后来发现不是触点粘死,因为熄火后(ACC电未关)摄像头会断电,或者过颠簸路的时候摄像头会恢复断电状态,因为是冬天,不愿意动手弄,就没管,但是到了春天,天暖和了,故障就自愈了,第二年冬天故障依旧,在夏天拆开看了继电器,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一直也没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有一个故障一直没有解决,看看这里的高手能否给分析一下:
我自己买了大屏车机换掉了原带的CD机,当 ...

你应该看看倒车灯当时亮不亮,如果倒车灯不亮,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看看倒车灯当时亮不亮,如果倒车灯不亮,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万用表量一下

倒车灯不亮,继电器那里有没有电真不清楚,冬天冷不愿意拆,夏天正常使用,拆开也测不出来

网友C:
继电器AC跟DC不能通用的,AC继电器用DC的话会有剩磁,导致动触头不能释放,但是剩磁很少,所以颠簸后会释放。DC继电器的铁芯在断电后剩磁很少很少,不会导致动触头不能释放。冬天夏天的区别就更简单了,温度高了剩磁消失的快,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AC跟DC不能通用的,AC继电器用DC的话会有剩磁,导致动触头不能释放,但是剩磁很少,所以颠簸后会释放 ...

涨知识了,一直没注意AC和DC的使用区别

网友:
这玩意容易老化,自己车个特弗龙的代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有一个故障一直没有解决,看看这里的高手能否给分析一下:
我自己买了大屏车机换掉了原带的CD机,当 ...

换继电器吧,我自己装的喇叭继电器也这毛病,冬天不响夏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继电器吧,我自己装的喇叭继电器也这毛病,冬天不响夏天正常。

一直没想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21-11-23):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有一个故障一直没有解决,看看这里的高手能否给分析一下:
我自己买了大屏车机换掉了原带的CD机,当 ...

没看明白为什么大屏加个倒车摄像头还要加继电器,倒车信号线不是可以直接在倒车灯正极直接飞条12V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为什么大屏加个倒车摄像头还要加继电器,倒车信号线不是可以直接在倒车灯正极直接飞条12V出来?

我的车倒车信号线不是正极,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AC跟DC不能通用的,AC继电器用DC的话会有剩磁,导致动触头不能释放,但是剩磁很少,所以颠簸后会释放 ...

我一直以为dc供电吸合没有嗡嗡声,吸合更牢固,原来是这样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倒车信号线不是正极,是负极

正极搭铁,少见的车。用个PMOS代替继电器可能就没这个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