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开卡,u盘量产方法

楼主(2021-10-15):
以前是玩硬件的业余爱好者,最近迷恋上了软件,玩玩开卡量产什么的也不错。
自己不懂英文,只有找翻译了,请教大神,有些小问题大神也不懈回答,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加我,我会尽其所知帮助大家,需要软件业可以的
一个diy爱好者的艰难之路,如果懒得动手可以寄给我我帮你们收拾或者做成u盘也不错
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懂,摸索着玩。
需要什么软件直接加qq发你,qq是发送文件最方便的

首先要确定主控型号

首先要确定主控型号

闪存型号

闪存型号

jp1,或者写rom短接点

jp1,或者写rom短接点

找usb转sata线插上短接上电

找usb转sata线插上短接上电

找到合适主控固件

找到合适主控固件

点击搜索

点击搜索

看看有没有变异颗粒或者ce缺失

看看有没有变异颗粒或者ce缺失

密码俩空格

密码俩空格

依步骤搜索选择闪存型号和其他后保存

依步骤搜索选择闪存型号和其他后保存

点击开始

点击开始

哈哈哈成功

哈哈哈成功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磁盘管理依次操作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磁盘管理依次操作

跑圈软件和测速软件开干

跑圈软件和测速软件开干

测试有没有坏块

AS SSD Benchmark.rar

看看速度怎么样,最好挂电脑从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长见识~  谢谢分享~

有很多主控不一样但是,方法基本差不多

楼主:
想玩什么的找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B:
量产错了直接废,我有个U盘量产错了,现在VID PID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错了直接废,我有个U盘量产错了,现在VID PID都不对

重新量产呀,先找芯片精灵看看什么主控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错了直接废,我有个U盘量产错了,现在VID PID都不对

估计你的就是黑片或者自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有一个固态。不能做系统.怎么办?
跟你学习~先谢谢

应该是固态问题,你把所有分区删掉,然后格式化成一个盘用跑圈软件看看什么问题,把隐藏分区也格式化出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有一个固态。不能做系统.怎么办?
跟你学习~先谢谢

不能格式化还是装不进去,还是蓝屏

网友C:
正需要,量产工具能不能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需要,量产工具能不能共享一下。

可以,加q要什么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的回音~
系统能找到~没有盘符

加我QQ发图看看,

网友A:
学习了~长见识~  谢谢分享~

网友D:
你好!有没有免费SD卡数据恢复?麻烦给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没有免费SD卡数据恢复?麻烦给发一个。

这个没有不恢复数据,很麻烦的,有兴趣研究ps3000

网友(2021-11-18):
收藏,学习学习,以后试试

网友:
这么多板子,和U盘,实践出真知,老师厉害,无私奉献,点赞

网友:
我的64G优盘原来识别,就是拷贝文件非常慢的速度,看到老师的帖子后拿出来居然不识别了,何故?电脑不识别怎么查看芯片?

网友: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开卡软件吗?谢谢!我的QQ邮箱:553705623
再次感谢

网友:
有时间玩玩这个也不错。

网友E:
是吗,楼主帮我看一下这个

我有一个Apacer AH321钢铁侠16G,老是存数据放一段时间后就打不开文件了,后来用各种可操作的量产试了无数次,变得过一段时间不认盘,要短接一下才能重新识别和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吗,楼主帮我看一下这个

我有一个Apacer AH321钢铁侠16G,老是存数据放一段时间后就打不开文件了,后 ...

大神们称这颗粒叫漏电王,一直使用还行,断电放着就挂,适合路由器挂机等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们称这颗粒叫漏电王,一直使用还行,断电放着就挂,适合路由器挂机等场合

之前有一个8G的钢铁侠也这样毛病,后来用几个量产软件,后来一个量产后发现突然正常了
但用得量产工具太多了,已经一点也记不得用得是哪个工具了和怎么设定的

正是因这解决后,我才又买了2个16G的钢铁侠,结果试了无数次量产……,放摄像头上用也不行,时间一久就写不了,然后一直吃灰

楼主:
可以加QQ我帮你发软件你试试,主要是折腾,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一个8G的钢铁侠也这样毛病,后来用几个量产软件,后来一个量产后发现突然正常了
但用得量产工具 ...

可以加我QQ我发你软件可以试试,主要是折腾,一般黑片开起来比较麻烦,没有几个厂家拿好芯片做u盘的,

网友F:
不错,有机会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有机会向楼主学习

就是玩一下,数码之家有专区,我们矿坛也应该搞起来,我这是抛砖引玉

网友(2021-12-19):
谢谢楼主分享,步骤详细。刚好有个SSD坏掉了。。

网友G:
我有一个606主控32G ssd好像硬盘有时能认到,有时就不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606主控32G ssd好像硬盘有时能认到,有时就不认了

查硬件,估计硬件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16g固态不能格式化

网友H:
数码之家SSD区大神级别多,各种开放的开卡工具这些大神玩得也很传神了

网友:
帮忙研究下,这个主控芯片的,很久没用,再用不认盘了。

网友:
刚好手上有块硬盘,接易驱线可以识别两个分区,但无法读写。开盘可以解决吗?

网友:
tF卡能行吗

网友:
这个我也会,不过很多主控软件都不公开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码之家SSD区大神级别多,各种开放的开卡工具这些大神玩得也很传神了

可惜了我数码之家的号丢了,很想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