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开关电源疑问

楼主(2021-10-15):
捡了两个老式射灯, 拆开看看一个石英灯泡50W    一个小电源!
回家通电石英灯泡正常亮,这玩意灯泡很烫丢一边,  打开电源外壳,里面有个类似节能灯的线路板。  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很低很低,频率太高了。
正好手上有根发热丝,也打算接发热丝玩的!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了。

取一段发热丝拉直大约50公分,   阻值也就几欧姆,      电源接两端,拉直的发热丝没反应,也不发热, 继续移动电源位置,当拉直的发热丝只有1-2公分左右时,发热丝瞬间烧红,继续移动位置, 当移动发热丝3公分以上时, 发热丝瞬间不工作,也不发热了 。

也就是12V高频电源,接拉直的发热丝,发热丝3公分以内长度瞬间发红,  接发热丝5公分以上,就没有反应了,也不发热,(发热丝的阻值很小,不是因为阻值大电流小的原因)

上个图片,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A:
有两个电容,这可能是个推挽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电容,这可能是个推挽的电源呢

这个电源我接触的少,我也不怎么理解!   和电子节能灯上的镇流器很像。

电子节能灯上的镇流器也可以改开关电源,不过我没有改过。

网友:
自激振荡。要满足振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