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 电流密度 j

楼主(2021-10-15):
各位老师电源牛设计时电流密度 j 一般是取2.5还是取3.0?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长时间,我查阅了多个资料,结果取值并不相同,经试验得出结论是,3A/平方MM最合适,性价比最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外设备按工作条件选择电流密度,如果环境温度高,那就得选择较低。

是的,要低温升电流密度就得小,商品牛控制成本往往按照65度温升设计电流密度取5-6安的都有

网友:
这里是用2,5A/mm平方

网友:
按于版说的2.5A/mm^2即可,其简易设计公式为线径Φ(mm)=0.7√I

网友B:
自己用的取2。
做产品的取3.5。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取1.8更好,见过一个89年铁路信号上的道闸机电牛,电流密度1.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取2。
做产品的取3.5。

取2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取3.5加快产品更换频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取1.8更好,见过一个89年铁路信号上的道闸机电牛,电流密度1.8。

室外设备按工作条件选择电流密度,如果环境温度高,那就得选择较低。

网友:
根据绝缘等级和散热方式,选择电力变压器导线电流密度。而音频变压器涉及到玄学,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网友:
我做牛都是取2.5A/平方毫米。

网友:
个人觉得取2.5比较合适。

网友:
我一般根据窗口大小取,一般取3,窗口大取2.5,窗口小取3.5,最大也就取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2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取3.5加快产品更换频次

曾经自己绕制过一个
给汽车电瓶充电,
取的是1,
绕好后不热不响。

后来在网上订做过几个
都是发热有响声。
经推算都是取的3.5!

网友:
短时工作取3A,长期工作取2.5A。

网友:
强迫风冷可以取10安,自然冷却全天候使用2-2.5安。间歇使用视使用暂载率可3安以上。

网友:
就是散热条件决定
E牛,线圈在内,散热肯定比环牛差,取2.5
环牛,有超过1半线圈在外面,可以取3
装修时墙上导线,就是单条过,完全可以取6.

网友:
主要还是从电源的内阻方面考虑去选好,线径越大电源内阻越小。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主要考虑温升,温升主要是铁损造成的,选择合适的温升设计,漆包线、绝缘材料、浸漆都要匹配。如果容许较高的温升就可以选择较高的电流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