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3次开关电源可算成功了,但只能坚持30秒

楼主(2021-10-16):
空载,电压逐渐0.1V小幅升高,突然没了输出,查看了下光耦完好,稳压管完好
就光烧输出二极管,用的是1n5819,换个新的上去开机挺热的,这管子顶不住?

楼主:
5819上的波形,自我诊断觉得可能220uF 25V电容太小了
大佬们有没有别的看法

网友:
可能是频率太高,整流二极管速度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5819上的波形,自我诊断觉得可能220uF 25V电容太小了
大佬们有没有别的看法

哥们你这个图形什么管子上去都得死,寄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个图形什么管子上去都得死,寄生振荡。

难道不是本来就这波形的么
我现在把变压器输出脚互换了下

网友:
估计是环路补偿没做好,整个电源系统(闭环负反馈系统)在闭环后变成了高频震荡器。

自己设计制作开关电源,令其能稳定工作)留有足够的相位裕量),既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方面,跟功放挺类似的。

网友B:
1N5819的耐压只有40V,你的波形的幅值都有60V了。找个耐压200V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上,看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5819的耐压只有40V,你的波形的幅值都有60V了。找个耐压200V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上,看能否解决问题。

FR107用上暂时没问题,50us应该也能满足
只不过这变压器输出波形是不是振铃了

网友:
设计开关电源其实不容易

楼主:
看了下,拆下变压器的原电源上,用到是SB3100
果然40V的5819太低估了这变压器

网友B:
换了FR107后,输出的寄生振荡还在吗?在输出上加一个1K的电阻,释放掉一些能量,看能否改变这个振荡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FR107后,输出的寄生振荡还在吗?在输出上加一个1K的电阻,释放掉一些能量,看能否改变这个振荡过程

输出上有10k电阻,看网上好像反激电源好像很普遍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上有10k电阻,看网上好像反激电源好像很普遍会这样

不知道你的输出滤波电容是哪种?普通电解电容不能工作在几十KHZ。必须用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输出滤波电容是哪种?普通电解电容不能工作在几十KHZ。必须用固态电容

104独石+220uF电解电容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独石+220uF电解电容

把220UF的普通电解,换成固态电解电容。
普通电解在几十KHZ的状态下,完全没有电容的效果。

网友C:
实际的电路原理图和变压器参数贴出来才好分析。
输出整流二极管的耐压最少是输入(265V*1.414)/匝比(初级/次级)+输出  考虑220V市电波动,一般可以取到26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的电路原理图和变压器参数贴出来才好分析。
输出整流二极管的耐压最少是输入(265V*1.414)/匝比(初 ...

应该二极管小了,SB3100使用完全没问题
1n5819耐压低了,RL107压降大损耗大,带载时散热不出去

变压器是坏掉的电源上拆的,那个电源上用的是SB3100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二极管小了,SB3100使用完全没问题
1n5819耐压低了,RL107压降大损耗大,带载时散热不出去

变压器拆机的啊,那离设计开关电源还有那么一小段路要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嘛要去设计这东西?成熟的电路或者产品多得是,有精力干别的去。我从来不去做以前看起来非常高大尚的东西 ...

我以前也喜欢折腾一些有用的 没用的玩意,后来只折腾有用的东西,现在有廉价的成品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819上的波形,自我诊断觉得可能220uF 25V电容太小了
大佬们有没有别的看法

可以去看一下张飞老师的开关电源设计视频,讲的真的不错

网友:
变压器设计的有问题 ,功率管工作在DCM模式,驱动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