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61E+

楼主(2021-10-16):
我的61E交流档出了点小问题,就在618京东下单买块61E+,半个月前我把61E弄好了。来张合影,这二块表的宽度差不多,61E+比61E长一点点,外观61E+看着漂亮一点点,61E有背光不错,听说有自动关机,不知要等 多久能自动关机,还有61E+换4节7号电池比61E用9V层叠电池要好,对比我就不做测试了,因为我对精度没高要求,呵呵,上图

网友:
61E+的旋钮比61E稍小一些,我个人感觉还是大点手感好,我也是买了61E+之后才感觉到的

网友:
我也败了一块

楼主:
我是在618京东买的,价格418,你多钱买的

网友:
61E+的表笔插座,输入保护元件比61E强太多了。

网友:
看着不错硬芯,不知档位可靠性和精度如何。

网友:
可靠性和精度比老表个有提高?

网友:
我也有这两块表,买61E+是为了它能与电脑通讯,61E据说也可以,不过因为接口问题反正我是没成功。另外背光和自动关机也是理由。

网友:
优利德终于把表笔插孔换了,可喜可贺!!!

网友:
差不多的真有效值芯片,但是61E+的频响吊打61E,还带低通滤波!精度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电流档有点bug

网友:
明明内部与外表都有很大的改变,为什么还要用相似的型号名称。

网友:
听坛友热议61E,有点动心。

网友:
不知道转换开关印制板上有没有洞洞。

网友:
再意尾数跳个不停的留意61E+

网友:
一般般的够用了,又不是搞研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618京东买的,价格418,你多钱买的

这么贵啊,电池仓确实比61E好,换保险不用拆后盖,就是整体没有61E稳重,潮点,现在都流行这样的布局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啊,电池仓确实比61E好,换保险不用拆后盖,就是整体没有61E稳重,潮点,现在都流行这样的布局造 ...

我买这块表时候是因为手上的61E交流档不知怎么弄的,量电压110V或220V有时候20V,有时候30V,有时候50V,正好看京东618就下单买一块,后来61E让我给弄好了,但这块表也买来了,就这样呀,再说了看了网上的评测,61E+是单片机的,量电阻电容精度高一点,这个比61E好,有二块表,换着用,呵呵

网友B:
买2块也得花出1000元了。不过买4位半的福禄克得3000元了。还是国产表划算。但是考虑福禄克能用30年。30年用下来,国产表得买多少块呀?好像还是买福禄克划算

网友:
个人还是比较中意61E的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不错的,性价比好

性价比是很好  大前年买了个跟61E差不多价钱的86E前2个月又同价买出去了 原谅我的心黑吧

网友D:
请教61E+,可以测量变频器电压吗?
看参数61E+,是带LPF的

网友(2021-11-23):
双11入的36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61E+,可以测量变频器电压吗?
看参数61E+,是带LPF的

可以准确测量变频器电压和频率

楼主:
你买的真便 宜,呵呵

网友E:
看做工比61E好多了,61E的那个插孔看着真山寨,我的经常松了后插不住,每次都要拆下来休整

网友:
我的61E买来后就没用过  210E 210D倒是各摔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2块也得花出1000元了。不过买4位半的福禄克得3000元了。还是国产表划算。但是考虑福禄克能用30年。30年用 ...

我的61E已经服役11年,估计再挺五六年没问题,30年也就两块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做工比61E好多了,61E的那个插孔看着真山寨,我的经常松了后插不住,每次都要拆下来休整

听说61E+精度比61E好很多。我就是冲着这一点买块61E+的,当时我的61E正好交流档有点问题 ,我在等61E+到来前又把这个61E弄好了,现在二块表都正常工作。感 觉61E用的时间长,顺手一点,精度高低觉得没什么作用

楼主(2024-01-29):
今天又收到一台61E+。京东下的单

楼主:
不想大拆了,正面拍几张,图片太大,传不上去,也不没上传,背面这张能传上来,这个是蓝色主板,和刚上市的主板一个颜色,看来比绿主板漂亮

楼主:
原本想买61E2来的,但看价格高,最后选61E+

网友:
最近用61E测CRT彩电灯丝电压,正反测分别为8.2V,8.3V,数值偏离6.3很多,61E频响只有10K,也难怪测不准,不知道61E+怎么样

楼主:
61E我也有,61E+比61e好多了

网友:
  别的不懂,用4节7号电池这点比较好。

楼主:
61E II应该更好点,但价太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61E II应该更好点,但价太高

UT61E-II 与 UT61E+ 根本就是同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UT61E-II 与 UT61E+ 根本就是同一样的东西。

61E II 数字稳定不跳去,61E+ 尾数跳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61E II 数字稳定不跳去,61E+ 尾数跳动

UT61E-II 一样跳,而且 UT61E+ 也有不怎么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UT61E-II 一样跳,而且 UT61E+ 也有不怎么跳的。

我见二个朋友用61E II,不跳,我原来的,新买这二块都有一点跳,但不严重,我能接受

网友(2024-09-06):
61+淘宝有的卖4百多有的卖5百多差价1百多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差价100多一点

网友:
不知道优利德61E自动档表测量电阻时候,数值能否稳定。我的两块表,一块是71E,一块是60H。测量不同阻值的电阻,如测量100欧、1千欧、10千欧、100千欧、1兆欧.     尾数都无法固定,有时候变大、有时候变小,不管是使用自动挡还是调到手动挡都这样。
而使用优利德固定档位的四位半的 39E,测量以上电阻就非常稳定,尾数一点也不跳。

网友:
原来这表这么久就生产了

网友:
万用表电池,还是用层叠电池好,耐用性大厂的都不错,一般不会因为淌水而损坏。干电池就很难说了,漏液发现迟了麻烦就大了。当然用锂电池的也很方便。

网友:
当年61E也买过一块,到处热捧,脑子一热就买了,后来出掉了,现在用葫芦克1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