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德生R-9700DX供电电压最高是多少

楼主(2021-10-16):
我有一部德生R-9700DX,想改两节14500供电是否可行,请老友们 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8.4V没有问题。我正在用。

网友A:
9700DX有多个版本,里面的IC都不同,所以没法回答你。如果是早期4片版本,里面的功放CXA1622M 推荐的工作电压1.8-4.5V,极限工作电压8V,超过6V供电容易损坏,FM高放TA7358最高工作电压6V,所以2节锂电池串联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不要用高电压。

防止电解电容爆。

网友:
应该里面有DC BOOST升压电路。DE1103 DSP就是这样。楼主可以看充电器充电电压。那个电压基本就在电池升压后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00DX有多个版本,里面的IC都不同,所以没法回答你。如果是早期4片版本,里面的功放CXA1622M 推荐的工作电 ...

外接电源插口显示6V,就是不知上限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插口显示6V,就是不知上限是多少

上限差不多就是6V了,外接插口通常还要通过串个二极管降压后给内部供电,实际上只有5.x V电压。

自己改造一下电池仓,改成3到4节14500并联吧,2节并联也行,3.3V-4.2V供电,9700DX也能很好工作的。

这样充电也方便,淘宝上2元包邮的充电板就能用。

网友B:
磷酸铁锂,两节6.4Ⅴ不就行了。不放心的话再串一支二极管。

网友:
自己设计一块直TP4056模块,给锂电池供电。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美滋滋。比所谓的18650电池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限差不多就是6V了,外接插口通常还要通过串个二极管降压后给内部供电,实际上只有5.x V电压。

自 ...

曾经试过电压降到4.5V左右,机器声音开始变得沙哑,输出功率也变小了,感觉低压性能稍弱,不过也许是个体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两节6.4Ⅴ不就行了。不放心的话再串一支二极管。

主要是手里有几个14500和18650电池闲置,想利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手里有几个14500和18650电池闲置,想利用一下

那就买几节占位筒,只用一个14500装进去。

网友C:
根据9700dx的电路图,电池是串联D19二级管接到cxa1622的,因为两节14500充满电为4.2+4.2=8.4V,所以还是很大机会烧掉1622的;如果用一节14500的话,声音又会变小并且失真明显变大,最好的方法还是加一个低耗的稳压ic(LDO),使之电压稳定在6v,这样就无忧地使用了,哪怕全放四节14500锂电也不怕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9700dx的电路图,电池是串联D19二级管接到cxa1622的,因为两节14500充满电为4.2+4.2=8.4V,所以还是很 ...

谢谢朋友指教,改天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上一到两颗4007就行了,我这样用着呢。

也想过这个老办法,改天试试,谢了

网友:
2节14500肯定没有事。3V的收音机我经常使用一节14500,一切正常。一般的IC机,电压范围很宽的

网友E(2025-01-23):
两节14500锂电串联,在加上两节直通的占位桶,用过很长时间;后来又把占位桶(自制的),每个里边串了两只1N5428,4.2+4.2-0.3x2-0.3x2-0.7(机内供给CXA1622M的,其最高供电4.5v)=6.5,机内还有7.5v的稳压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节14500锂电串联,在加上两节直通的占位桶,用过很长时间;后来又把占位桶(自制的),每个里边串了两只1 ...

谢谢老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插口显示6V,就是不知上限是多少

用二节磷酸铁锂14500没问题,最高6.4V。

网友:
我一直用两节18650供电,串了2颗1N4007,好几年了。

网友F:
14500两个电池串一起我发生过问题,一个耗电快一个耗电慢,耗电快的那个电池会被充电器认为坏了。有可能是一个给另一个进行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500两个电池串一起我发生过问题,一个耗电快一个耗电慢,耗电快的那个电池会被充电器认为坏了。有可能是 ...

我用两节18650给德生S2000供电,也是一节耗电快,是不是加个8.4V保护板会好一点?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我的做法是给其中一节锂电池装上充放电保护板。充电是拿出电池来,每节单独充电。

网友:
14500磷酸铁锂串联使用,电量低的,放电后会被反向充电,没有保护板,反向充电会导致电池损坏,我已经弄坏两三个,如果一定要用两节锂电池供电,改一下电路串个二极管,或者加一块稳压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4500两个电池串一起我发生过问题,一个耗电快一个耗电慢,耗电快的那个电池会被充电器认为坏了。有可能是 ...

你这与供电电压高低无关,而是电池质量不均衡所致。一旦两个电池差异大了,充电就必须单颗充,串联充电就不太利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与供电电压高低无关,而是电池质量不均衡所致。一旦两个电池差异大了,充电就必须单颗充,串联充电就 ...

你没有试过不要乱说,我试过,用两个磷酸铁锂串联已经损坏两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试过不要乱说,我试过,用两个磷酸铁锂串联已经损坏两三个了

你那还是电池不良,或者使用不当。如果没保护板一旦过放,几次也就完了。
我用18650锂电池,都是二手的,几年了也还好好的。

网友:
两串18650串4个4007好像没有问题…后来捡了一堆镍氢就直接用镍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