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PS-303DM电源最高电压26。6V,最低电压5V,电压微调开关拧到最大只有0。4V的增...

楼主(2021-10-16):
见标题,上图
电压最底,微调拧到最大
电压最底,微调拧到最小
电压最高,微调拧到最大
请坛友教下这个电压问题 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
换电位器应该有效

网友:
4个电位器全部换掉

网友:
        请教一下,线性如ps-305dm与60V5A的开关电流电压可调电源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2021-11-20):
我最近也是把自己的这个电源电路板重新搞了一遍,自己画板,自己做板,自己焊接,自己调试。现在总算调试好,能正常工作了。就你的情况先如果换电位器不能解决的话,先测测控制板上J106(10PIN白插座,1脚和3脚的电压,从下往上数。电压应该是11.3和10伏左右。不是的话就应该是基准电影部分有问题了)。从我自己重做的过程看,板子上的可调电阻老化也是很严重的。我电源面板上的两个可调电阻在抄板的时候根本量不出电阻。同理控制板上几个可调电阻也要仔细检查,他们分别是V_MIN,V_MAX,A_MIN,A_MAX。先换了这些再试试。

网友:
这个现象是电位器碳膜老化所致,首先更换电位器试试,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