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将要推出32位的8051单片机

楼主(2021-10-16):
图源官方网站。
称速度比同频率下的M0还要快2倍左右。
还有CAN,LINDMA,TFT驱动接口等外设

网友A:
建议宏晶出4位的MCU,简单可靠,功能单一。稳定第一!成本低廉!比PIC10,PIC12便宜就好。

网友:
32位51? 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
如果还是arm内核
还不如直接arm。

网友B:
和STM32比不一定有优势,倒是他的STC16F是个亮点,motolola结构的多累加器架构+intel原型,速度和功能比51强得很多,比96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STM32比不一定有优势,倒是他的STC16F是个亮点,motolola结构的多累加器架构+intel原型,速度和功能比51 ...

我之前用过STC16,用dhrystone2.1测试,在不使用XRAM而是EDATA的情况下,速度差不多达到M3标称值的三倍。
另外,STC16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器,在做浮点运算时 即使STM32F103开到72MHZ,也无法超过STC16.
我觉得这个STC32G系列应该是之前STC16的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STM32比不一定有优势,倒是他的STC16F是个亮点,motolola结构的多累加器架构+intel原型,速度和功能比51 ...

其实在小规模的嵌入式CPU设计上,AVR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效的结构,STC在这折腾这些东西,估计也不会有主流的编译器开发商去给他做支持,没有好的编译器,效率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过STC16,用dhrystone2.1测试,在不使用XRAM而是EDATA的情况下,速度差不多达到M3标称值的三倍。 ...

f103没有FPU, 做浮点运算肯定吃亏, 怎么能这么比

网友D:
这个STC32是arm内核还是魔改51内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STC32是arm内核还是魔改51内核?

arm v8架构,不排除魔改部分部件,例如累加器阵列、流水线等。

至少要让编译器认识自己。

网友:
都是神仙在唠嗑   听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103没有FPU, 做浮点运算肯定吃亏, 怎么能这么比

不一定吧,32位定点对16位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32位定点对16位浮点...

有没硬件实现差很多,不只是简单的浮点相乘除, 比如M4(带单精度FPU)上的开平方根运算, 只要14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以常见的72M时钟,不到0.2us就能完成, 模拟的话就慢太多

位数占优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 v8架构,不排除魔改部分部件,例如累加器阵列、流水线等。

至少要让编译器认识自己。

应该是80251内核,keil有C251的 编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rm v8架构,不排除魔改部分部件,例如累加器阵列、流水线等。

至少要让编译器认识自己。

看彩页介绍写的32位8051呀。

网友E:
CISC的STC 8H系列已经绝大部分指令(即使是多字节)都单周期。并且主频如果也和RISC一样了。那么肯定不会比RISC慢。
并且现在8H系列运算读取RAM的指令和读取运算寄存器的指令都是单周期,那么就弥补了51寄存器不足的缺陷。

现在51的缺陷就是累加器不足,假如允许有ram作为运算的指令,例如ADD direct ,direct/Data/Rn,并且1周期内完成,那就没有RISC啥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ISC的STC 8H系列已经绝大部分指令(即使是多字节)都单周期。并且主频如果也和RISC一样了。那么肯定不会比 ...

内核的优劣不是只看指令时间, 时钟慢才容易做到单周期, 再提高就没法保证单周期,并不是厂家不愿意提高主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彩页介绍写的32位8051呀。

是这么写的,但不等于arm的risc,也不是51原先的intel结构,改动肯定不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ISC的STC 8H系列已经绝大部分指令(即使是多字节)都单周期。并且主频如果也和RISC一样了。那么肯定不会比 ...

自从intel连续生了48和51两个儿子,基因发展趋向一致,以无累加器即多寄存器方向发展,同时期的motolola则走向多累加器结构。新的STC32采用多累加器结构,手册中没找到系统方框图,但核心采用arm v8架构,那么arm指令也应该有认识的可能。从结构上考虑,微程序部分进行大变动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从intel连续生了48和51两个儿子,基因发展趋向一致,以无累加器即多寄存器方向发展,同时期的motolola ...

我仔细看了看stc网站,这个即将到来的STC32G应该是80251内核,还是intel的架构,很可能是stc16增强版,或者直接改名。

STC32M4才是arm内核,这个没那么快推出,stc的广告向量是吹牛加模棱两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仔细看了看stc网站,这个即将到来的STC32G应该是80251内核,还是intel的架构,很可能是stc16增强版, ...

太上老君的香炉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上老君的香炉还在吗?

全部175℃,烘烤8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175℃,烘烤8小时

广告用语,别太认真, 就像一些纯净水广告,说一滴水经过几十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宏晶出4位的MCU,简单可靠,功能单一。稳定第一!成本低廉!比PIC10,PIC12便宜就好。

现在很多OTP单片机,功能可以很单一,也是比FLASH型单片机便宜不少,但是入门门槛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intel连续生了48和51两个儿子,基因发展趋向一致,以无累加器即多寄存器方向发展,同时期的motolola ...

intel后面还搞了个16位的mcs96, 没流行起来

网友E:
msc96可能是没有开放/授权别的厂家吧,
到现在未见过其他厂家的msc96,但同期的286/386当时就有很多别的厂家了。
以前看过msc96指令集,比mcs51好很多,51其实也是过了很久才流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tel后面还搞了个16位的mcs96, 没流行起来

96是多寄存器结构,每个寄存器都有累加器功能,可以开发16进程的并行程序。可惜中断结构的占用时间预测不确定性比51大,并行处理运行中的这个影响太大,淘汰是可以预期的。沈阳君渠当年对51和96开发的坦克炮瞄稳定系统做了对比,51的稳定性绝对强过96,96的反应速度则绝对强过51。

我曾在网上多次寻找96的开发系统,要么是太老旧,要么干脆找不到,其实它的设计理念还是蛮超前的,后来被80186替代了。

网友:
不会还用KEILC51编译吧,STC那个网站一打开,有点像以前,行走江湖郎中随身的一块布,一打开那感觉,包治百病的什么膏药广告

楼主:
mcs-251,就是80251。如果搜索80251没什么结果,那么就要搜索msc-25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sc96可能是没有开放/授权别的厂家吧,
到现在未见过其他厂家的msc96,但同期的286/386当时就有很多别的厂 ...

16位就一直没流行起来, 8位机的生命力太顽强, 高端用户转向32位后, 16位再也没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位就一直没流行起来, 8位机的生命力太顽强, 高端用户转向32位后, 16位再也没机会

MSP430就是16位机,应该是现在最流行的16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是多寄存器结构,每个寄存器都有累加器功能,可以开发16进程的并行程序。可惜中断结构的占用时间预测不 ...

mcs251,是兼容8 16 32位宽度的,既有8位数操作指令,也有16位,32位数据的操作指令。ALU宽度也是32位的。可以搜索80C251之类的规格书,里面就有此介绍。
mcs-96,内部总线数据宽度,没有达到32位。alu宽度也不是32位。
因此,STC32G系列用的是mcs-251,而不是用mcs-96.

楼主:
原声的80251,就是支持16bit和32bit宽度的ALU,以及16/32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