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荧光显示管的问题!

楼主(2021-10-16):
最近在闲鱼上买了个80年代的旧货,荧光管指示器,我对荧光管了解甚少,按说明书接好20v稳压电源后,只有管子中间有一条红线,接手机耳机输出后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希望玩过的老师指导指导!

网友:
这个我原来也买过,也没驱动起来,感觉不是很靠谱。。买这个不如买现在生产的VFD显示屏,比这个美观的多

网友:
这也没几个原件,测测电压,检查一下电容、电阻和三极管,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吧,重点检查那几个电容和红色的电阻

楼主:
红色电阻检查了,没问题,电容也用万用表初步测了下,都有容量,是不是手机输出功率太小驱动不了啊?谁玩过告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手机功率太小,当年这玩意。是DIY扩音机的。最少得10W把。我用电脑音响试过,漂亮的很。

网友:
说明书上写着4W以上功率可以显示满刻度,100mW以上才能有显示,手机耳机输出能有多少毫瓦功率?

网友:
红线是两伏直热灯丝再接-20伏,阳极接地即亮,简单测试

网友:
手机耳机输岀功率太小了!

楼主:
各位老师的回复我明白了,非常感谢,这个管子管脚怎么排列的?怎么看阴极、屏级等?

网友:
     这是收录机上用的十段输出电平指示器,手机能带动才怪呢,20V左右是指驱动电路的工作电压,也就是电路的Vcc集电极的电压,发光得需要输入电平,你这个是分立元件的,常见的是模拟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管脚怎么排列的?怎么看阴极、屏级等?

参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72701-1-1.html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找到该管的资料了!

楼主:
资料大部分说管子是13脚的,但这个管子是12脚的,1和7是灯丝,其他脚位排列弄不清,特别是栅极,没有直接接正电压,哪位老师清楚?

楼主:
这个管子实测了一下,1和7脚是灯丝,窜接560欧电阻接入24v电源,灯丝电压大概2.2v,电流约30ma;灯丝一端接负极,用电源正极挨个触碰引脚,得出如下实测结果,哪位老师知道这个12脚的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为什么没有栅极?

楼主:
看这儿

查看了,好资料,下载回来慢慢研究呢!鼓捣电子管有瘾,容易中毒

楼主:
哪位老师有sl323,出让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