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9年产南京47型表表头摇摆不准、电阻档全程打表故障

楼主(2021-10-16):
有一台99年产南京47型表,表头各档测量都是指针摇摆不停,摇好多下才能停稳,似乎阻尼失效,测量结果也偏大不准;电阻档则全程短路表笔就打表,无法调零,表头似乎满偏工作电流过大,请教行家,这表的问题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摇摆的话是阻尼有问题,我估计是表头两极相连的电阻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再表头两端的电阻包括那个串连载表头回路中的调整电阻有开路故障。

    哎呀,是线绕电阻,不是线圈,后期用色环电阻,指针万用表就没有用到高频范围,不会有这么小的电感。

网友B:
查万用表问题,先检查基础档,只有基础档好了,再去查其他档。指针表一般以电流档为基础档,如:50uA,数字表一般以电压档为基础档,如:200mV .

还有47表,不同的厂家,有很多版本,拿错图纸,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主要查调零电位器,和电流档电阻,一查便知

网友:
早期这种表电流档500MA一不小心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后的47表比我10后的47表好了点
怎么只有3条刻度线啊?

都带MC了,内磁表头炮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后的47表比我10后的47表好了点
怎么只有3条刻度线啊?

底下几条红线褪色了。47表有些都这样褪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查调零电位器,和电流档电阻,一查便知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它是各档都不准,指针乱晃,很难稳定。换了表头的4.7微法阻尼电容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摆的话是阻尼有问题,我估计是表头两极相连的电阻有开路。

表头的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在表头的电阻?这个电阻开路,理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老兄这个判断比较靠谱,从现象看,是表头过流了,可能是给表头限流的公共电阻起不到作用了。

楼主:
导致表头打表、摇摆阻尼差,跟游丝、阻尼电容有关,但本例游丝正常,阻尼电容正常(其实正常的表头,不装阻尼电容指针也不大会摇晃)万用表每一档都往右边打过份,应该是表头的满偏电流过大。

网友E:
这垃圾扔了吧,还修啥?外磁的还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垃圾扔了吧,还修啥?外磁的还可以用用。

有一种征服欲,看能不能解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万用表问题,先检查基础档,只有基础档好了,再去查其他档。指针表一般以电流档为基础档,如:50uA,数字 ...

所言甚是,这47表一个型号却有多个版本。指针表先检查基础档电流档50uA是
正确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头的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在表头的电阻?这个电阻开路,理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老兄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

并联再表头两端的电阻包括那个串连载表头回路中的调整电阻有开路故障。

网友A:
并联在表头两端的几个电阻是分流电阻,电阻开路后流过表头的电流增加,造成打表和阻尼不稳。

网友A:
那个20K,10K电位器和调整电阻。与表头一起组成回路,看一下这一个回路中有开路故障吗?

网友F:
46μA的表头,要成为50μA的标准表头系统,必有一些与表头并联的电阻,它们也构成了表头的阻尼电流通路。这条通路如果开路,表头50μA系统的灵敏度就会增加,且造成没有阻尼、电压档示值偏大、电阻档短路表笔打指针等现象。

楼主需要自己找找电路图,按照以上思路看看哪里断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6μA的表头,要成为50μA的标准表头系统,必有一些与表头并联的电阻,它们也构成了表头的阻尼电流通路。这 ...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0K,10K电位器和调整电阻。与表头一起组成回路,看一下这一个回路中有开路故障吗?

谢谢指点,分析很大指导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在表头两端的几个电阻是分流电阻,电阻开路后流过表头的电流增加,造成打表和阻尼不稳。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我找找看。

这个电路图显示表有ADJ和HFE档,应该跟你的差不多。

电路中,红色的线条是表头回路,绿色线条就是表头的分流回路系统,涉及到6个电阻及其连线。其中只要有断路的地方,就会产生你说的现象。利用其它的万能表,仔细量量它们之间的通断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图显示表有ADJ和HFE档,应该跟你的差不多。

电路中,红色的线条是表头回路,绿色线条就是表 ...

谢谢!初步查了一下,发现这块表的表头并联电阻出奇的小,很奇葩,看焊点又不像换过的,还得仔细研究一下。再次致谢,在你们有力指点下,应该能够搞定它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初步查了一下,发现这块表的表头并联电阻出奇的小,很奇葩,看焊点又不像换过的,还得仔细研究一下 ...

测量有误吧!

表头并联了一个出奇小的电阻,分流会较大,灵敏度将大大降低,哪来你说的那些现象。

断开表头线圈的引线,也就是断开表头,仅留分流系统,再测量试试看。

网友G:
单表头没有并联电容,给小电流通断表针也是尼阻很小摇摆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有误吧!

表头并联了一个出奇小的电阻,分流会较大,灵敏度将大大降低,哪来你说的那些现象。

非常感谢您的不吝指导,后经检查,发现图中绿箭头所示的红线脱焊,此红线是与负极相连的,因该就如你所言,是并表头分流并联支路开路,导致过大电流流入表头引起打表并晃,那条红线焊回后,原来的问题都解决了。除交流档外,各档基本准确,现在的问题是,交流电压档全都不准,都偏低很多,请指教解决交流档问题的思路。谢谢。

红线一头通过这个1欧电阻,另一头是与负极连接。

红线一头通过这个1欧电阻,另一头是与负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表头没有并联电容,给小电流通断表针也是尼阻很小摇摆的厉害。

正常的万用表发现就是焊开了表头那个4.7微法的电容,也是不会怎么晃的。针若摇晃太过厉害,可能还是表头电流异常偏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不吝指导,后经检查,发现图中绿箭头所示的红线脱焊,此红线是与负极相连的,因该就如你所言 ...

直流档正常,交流档在直流档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进一步降低灵敏度的分流系统,即图中绿色箭头分流线路,涉及到R33和R34。你增大R33的阻值(减小分流)试试看。如果调整不到规定的灵敏度,再检查C1的容量是否减少了。如果以上正常,再检查一下交流的测量回路(10V档如图中的红线所示),确定降压电阻R25、R34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变大了,检查D1二极管的压降是否正常。

以上如果都正常,还可以增大R32的阻值来减小交流档的表头分流,以增大示数。注意:增大R32的同时,应该适当减小R34,使其并联后的表头系统等效电阻基本相同,以免影响交流其它档位的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档正常,交流档在直流档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进一步降低灵敏度的分流系统,即图中绿色箭头分流线路, ...

有个问题一直不解,万用表交流档中,其中一只二极管,如本图中D1,为什么要用高频二极管?普通整流管不行吗?这个二极管作用是整流还是有其它任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一直不解,万用表交流档中,其中一只二极管,如本图中D1,为什么要用高频二极管?普通整流管不 ...

2AP9是锗二极管,收音机检波常用,压降(仅0.2-0.3V)比硅管小,可以减少交流档的非线性。如果用锗整流管,造价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