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L430换固态硬盘后有一半以上几率不开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0-16):
请教坛友,联想L430换固态硬盘后安装系统正常,重启后有一半以上几率不开机是什么情况?不开机的情况是黑屏,只有风扇在转,点不亮屏幕,反复重启可能进系统,还会出现系统文件丢失的情况。已经在BIOS里设置了AHCI。换回原来的机械硬盘就一切正常,请问这是跟电脑不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
重装系统,换个版本的,最好是安装版的,驱动打全。

网友:
这个pmdrvs.sys是联想电源管理的文件,卸了以后重新安装电源管理试试看

网友A:
联想主板太难用!按说,现在的主板一般都采用efi,用bios的也太老土了,所以说联想的东西,科技含量太低,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主板太难用!按说,现在的主板一般都采用efi,用bios的也太老土了,所以说联想的东西,科技含量太低, ...

和买彩票差不多,有的型号用到不想要,就是没毛病,有的用的很恼火,动不动就降频,一会儿卡出翔

楼主:
昨天折腾了一整,发现用GHOST安装系统就会出这个问题,用手上的一张WIN7原版安装盘装上,有90%以上的几率正常,就这样用了,启动不成功的时候再次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买彩票差不多,有的型号用到不想要,就是没毛病,有的用的很恼火,动不动就降频,一会儿卡出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