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灯753硅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1-10-16):
有一个红灯753线路板,青教版,前硅后锗,缺少部分元件,想把它复原,没有找到线路图,在这里求助各位,感谢!

网友A:
前面也是锗管呀,3AG1类的

网友B:
图纸不一定有,拍个实物图?

网友C:
你这个板子应该都是锗管的吧。
也不对,这个实物图貌似硅锗管混合的。

这个是全锗管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也是锗管呀,3AG1类的

前面是硅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一定有,拍个实物图?

实物图看不清阻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子应该都是锗管的吧。
也不对,这个实物图貌似硅锗管混合的。

谢谢!这个板子前面几个是硅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板子前面几个是硅管。

有坛友分享过这个图纸,说是与后期的753比较接近:

红灯753收音机怎么有8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坛友分享过这个图纸,说是与后期的753比较接近:

我对照一下,感谢了!

楼主:
难道这个青教版硅管收音机出厂时没有附带线路图?

网友D:
发一张大图,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个青教版硅管收音机出厂时没有附带线路图?

这份图纸对的,可惜清晰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张大图,不知有没有用?

非常感谢!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张大图,不知有没有用?

很有参考价值,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份图纸对的,可惜清晰度不足!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一张大图,不知有没有用?

你好,这个图片是你拍的自己的收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份图纸对的,可惜清晰度不足!

看来这个硅管收音机还是有电路图。感觉这个板子不但用于硅管收音机也可以适用全锗管收音机,只要改一下电阻参数,调换一下电源正负极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硅管收音机还是有电路图。感觉这个板子不但用于硅管收音机也可以适用全锗管收音机,只要改一下电 ...

PCB走向有差别的,不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走向有差别的,不完全一样。

这个机子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调谐拉线行程短,回差小,调谐精准,拆装元件比较方便,等有空我再好好仔细研究一下电路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图片是你拍的自己的收音机吗?

                是的

楼主:
在高亮度下你拍的图片非常清楚,可以看清楚色环电阻参数,有些色环电阻看不到,能否麻烦你尽可能从侧面不同角度再拍几张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高亮度下你拍的图片非常清楚,可以看清楚色环电阻参数,有些色环电阻看不到,能否麻烦你尽可能从侧面 ...

把机芯拆下来了,勉强照了几张,有些实在照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机芯拆下来了,勉强照了几张,有些实在照不到。

太感谢您了,你可帮了我的大忙!
这些图片上电阻参数很有参考意义,你拍的图片很清晰,看着非常养眼!

网友(2021-11-29):
现在俺这里中波台都拆掉了,短波 收到的都是电磁干扰声,只有调频台能清晰收听,但也就是交通、新闻,夜里又都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