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价格不错呀!

楼主(2021-10-16):
    看官网出货价:STC32G12K128-LQFP64, RMB6.00;STC32G12K128-LQFP48, RMB5.80
    听说12月份送样品,抓紧时间快点出货的话,趁着STM32大涨价还缺货的机会,估计能枪一部分市场回来。当然前提是性能和稳定性没问题。

网友A:
前面的都是小白鼠,一般要1-2年质量才会稳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都是小白鼠,一般要1-2年质量才会稳定下来

这种应该是基于去年底送样的STC16系列改进的,STC16是增强型80251内核,可操作8 16 32位数据。
去年底送样的STC16,当时IAP/EEPROM功能不能用,在线仿真也不支持,没有DMA,也无RTC等。

网友B:
关键是要有C编译器的支持,难不成都用汇编?
都用汇编,给你这么大的ROM/RAM也没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有C编译器的支持,难不成都用汇编?
都用汇编,给你这么大的ROM/RAM也没啥用。

KeilC可以支持的,手册里提供了新版的下载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eilC可以支持的,手册里提供了新版的下载地址。

官网上只看到STC32的一页官网宣传,看不到手册
官网有关keil的下载的东西只是仿真器和在keil里面添加stc的器件选择,没看到有关编译程序C51.exe的更新文件。
假如还是用keil自带的C51编译器,是不可能利用到STC32这些新增特征的,例如32位寄存器或者32位运算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只看到STC32的一页官网宣传,看不到手册
官网有关keil的下载的东西只是仿真器和在keil里面添加stc ...

网友:
如果用的是MDK的编译器,那么STC32M4实际上是ARM,根本不能说是51?
一般人编写C51的代码肯定会用到某些SFR,这种C程序的移植就等于win32的程序移植安卓。
也就是如果原来用51的话,改用stc32的话,等于换平台了,程序必须彻底改了。

网友:
从STC的宣(niu)传(pi)来看,STC32M是ARM内核,STC32G和STC32F是8051内核,大哥和小弟合戴一顶“32”的帽子。用Keil编程当然都没问题,但一个要用Keil C51另一个要用Keil MDK(同一个IDE壳子下的两个不同的编译器)

网友D:
有么有同志去试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么有同志去试试水

还没开始送样品呢,听说11月底开始对外送测试样品。

到时候有兴趣的可以去领取。

网友:
STM32比较好用 能使用C++;内带128K;使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