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3d可调电源求助

楼主(2021-10-17):
龙威303d可调电源求助
故障:电压调整电位器调到最低电压6.6v ,调到最高电压24.9v。电压细调电位器不起作用。

网友:
换电位器啊

网友:
发帖的功夫都换完事了

楼主:
换哪一个  调整电压  还是细调电压          以前调整电压最低可以到2.8v    最高 可以到28.9    细调旋转不起作用
确定哪一个 后   到网上买

网友A:
细调电位器不起作用,先检查细调电位器接线是否断路,表面看不到断路就将其拆下来、检测、或临时处理一下滑动触电,装回去试机,故障排除了就彻底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调电位器不起作用,先检查细调电位器接线是否断路,表面看不到断路就将其拆下来、检测、或临时处理一下滑 ...

谢谢。。。。。。。。。。。。。。

网友:
和我的电源一样的问题 ,我的还没修,等 有时间买配件修修

网友:
四个电位器又不贵,拆开了就全换,两个10k的,两个1k6脚的

网友:
这个电源很垃圾,稳定性极差,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