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P9P的右特性可以利用吗?栅压0v,动态扩大了不少,线性度也不错

楼主(2021-10-17):
画了个300欧姆负载,阴极跟随推300欧姆耳机功率有0.5w,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网友:
不建议这样玩。OTL耳放首先应该保证低输出阻抗(对于高阻耳机,应该小于100欧),之后再谈输出功率。况且右特性的推动是个问题,右特性区用在OTL耳放上更是不值了。要是真想玩右特性耳放,建议玩6N7P牛出推挽

网友:
如何控制屏流?

网友:
大大超功耗了!

楼主:
既然手册给出了3接曲线,而且包含了A2部分,是否隐含了也可以正栅压的意思呢?

驱动可以考虑过NE5532之类能输出电流的.......

至于功耗随信号一大一小的,平均功耗就是静态工作点吧?会对寿命严重影响吗

网友:
手册的参数中,有一栏“极限运用数据”,这是管子使用的极限,超过了就会影响管子寿命,甚至直接损坏。

网友A:
在不超屏耗的前提下应用右特性部分是允许的,可以扩大管子的线性范围,但是驱动部分就要考虑在正栅阶段出现的栅流了。另外做单端也不一定非要0栅压,可以略负一点,反正必须合理选取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超屏耗的前提下应用右特性部分是允许的,可以扩大管子的线性范围,但是驱动部分就要考虑在正栅阶段出现 ...

确实,上图的选点太极端了,负一点比较好,另外,栅流会损坏电子管吗?A2放大会不会失真增大,但从图上看感觉失真减小,错觉还是错误?

网友B:
从图上看,屏压135Ⅴ,0栅压下,屏流65ma,静态功耗8.8W,而6p9p极限屏耗只有1.5W!我想,这样工况下,6p9p肯定顶不住,一会就以身殉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屏压135Ⅴ,0栅压下,屏流65ma,静态功耗8.8W,而6p9p极限屏耗只有1.5W!我想,这样工况下,6p9p ...

1.5w 有误吧,屏耗9w,加上栅极能承担的将近10w了

网友:
噢!我看错了,是9W!

网友:
6P9P的最大第二栅耗散功率是1.5W,三极管接法时,在不过压、不过流的情况下,可与屏耗功率加在一起成为10.5W作参考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上图的选点太极端了,负一点比较好,另外,栅流会损坏电子管吗?A2放大会不会失真增大,但从图上看 ...

栅流会损坏电子管吗?
栅极一般也有最大功率损耗限制,不过因为一般栅压比较低、栅流比较小,在有限的范围内不超栅耗是允许的。对于专门的右派管子,栅极都加有散热片,加大栅耗,所以可以允许一定的栅流,如6N7P\6N8P\6C8P等管子,明显的可以看到管芯的顶部有一个U字型的金属,那就是栅极散热片。没有这个散热片的管子,栅耗相对低点,进入右派的区域就应该适当的缩小一些。
A2放大会不会失真增大?
从负载线上看,似乎左右同时运用失真并不高,但是,右派区域有栅流,一般的电容耦合就会性能劣化,必须采用直藕或者变压器藕,由此带来驱动部分的复杂和额外增加失真的机会,所以A2驱动的失真肯定会增加,但焦点是前移,难度在驱动级。

网友: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