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导航音质问题

楼主(2021-10-17):
车上装了大屏导航,音质不是很好,感觉声音有些浑浊无力,但是功能上却是很好用,毕竟是跟手机一样操作,看着也是顺眼,看过网上有换7850的功放块的,还有加前置放大的,那样全是在机器上改动,感觉效果也不能多好了,成本还挺高。我想搞块功放板外置独立功放,现在是怎么找到这个机器的最前端输出呢?用最纯净的音源再加功放板应该是可以了吧?

这个是我看的功放板,带前置的。功率不想要多大,主要是音质好点

这个是我看的功放板,带前置的。功率不想要多大,主要是音质好点

楼主:
本机是YD   7388功放,应该是国产低端货吧,况且我主板上那片空芯片区域没有芯片好像是前置芯片吧?给阉割了吗?

网友A:
这个不难吧,知道了功放型号,很容易找到音频输入脚,引出做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吧,知道了功放型号,很容易找到音频输入脚,引出做音源。

功放块输入角好像不是最前端的输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块输入角好像不是最前端的输出吧?

再往前导航就不能音量音色控制了。

网友:
直接在功放IC输入脚取信号不就得了吗

网友(2021-11-17):
某宝上有专业改这个的 不过安卓大屏导航的音质底噪大  改装的潜力不大  可以考虑加装索尼 先锋的主机

网友:
我换的安卓车机,效果很好,音质奇差。

网友:
看你想改7850功放ic,对音质要求应该不高,这个7850功放板都150元了,还不如加多百来块上个高电平的功放,比7850好多了,改个对接插头,线路无损。安卓机本来就底噪大,改7850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直接用7580代换7388,管脚一样的不用改。
我对比过这两IC,音质相差不大,7580略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车   其实在原厂的车机基础上改装一下 效果要比安卓大屏音质好太多

网友(2022-02-07):
只要是后改的 音质都不好  除非是品牌的车机 楼主加一个DSP 效果立即变好的

网友(2022-05-01):
我的是买2手大屏自己修好的,不是这种平板的,是T字形,就是屏幕在外面电路板在中控台里面那种,音质会不会好点,原车喇叭辣鸡,想换,不知道机子行不行,要是机子也不行就没有必要换了,至于底噪好像没听到。

网友:
开车的时候,有个响动就行,不追求音质。

网友:
tb大把的,可以买一个外置的,音质应该有所改善。

网友(2022-09-16):
我的是沃尔沃的车,准备改大屏,用大屏的音频输出,改接到我的原装机DVD音频输入,效果好

网友(2023-01-05):
这个机器有现成的音频输出口。。。。。。。。。。。。。。。。买根线就可以啦

网友:
白色的插头那里有音频输出,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