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低μ三极管做小功率输出管如何?

楼主(2021-10-17):
小功率低μ三极管现在好像很少使用,比如早期的三极管56或76,铁壳管6R7,苏式管6Г1。都是μ不足20的低μ管。这些管子,有点少屏流大一些,线性也好,做小功率输出管,是否会优于6N1并联呢?
请拍砖。

楼主:
主要是回忆起早年修日本的破收音机,凡是47B坏了,就用56改线路,将输出改为三极管输出。当时修的时候,用6P1小输出,接了个6寸扬声器,觉得声音很好。所以至今想起来,才有此问。并不是一定要用。日本人编的常用收信电子管电路手册,也介绍过56、76做功放,大约有200mW功率。6R7或苏式的6G1可以输出300MW。记得刘同康编得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曾介绍6N1并联可获得400MW。6N1并联小功放和6N1推挽我都做过。可印象里似乎那些老管子的声音要比6N1好些,也许那是年轻,东西少,留下这么个印象。6N6推挽和单端也做过,除了功率比6N1大,声音也没听出什么好来。实验中最好的给我留下小管子做输出的是6N8。
这些都是做着玩。做了听,听了拆。最后的总结,还得是用规规矩矩的功放管。

网友:
可以的。实在内阻高、屏流小,就玩并管,或者上水平负载线,用于前级。我对这一类管子感兴趣,楼主还知道什么型号,就尽情说 是直热管就更好了

不过56的内阻实在太高,屏流太小,作为输出管,即使并管,也没什么价值

网友A:
需要绕制大于10K 的小功率输出变压器,输出功率也很小,实用价值不大。即便做耳放还不如用6N6爽,这样的管最适合制作仿古收音机。
。,这样的管

网友B:
号称万能管的30等低μ管,早期曾经一管独挡一面,现在高互导,低内阻的三极管选择面很宽。除了维修老机器,为什么要用56这样的管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号称万能管的30等低μ管,早期曾经一管独挡一面,现在高互导,低内阻的三极管选择面很宽。除了维修老机器, ...

您别说,真的有人喜欢这种直热老古董的味道,专门去把玩 据说风味独特
我也有打算利用30管做一个小前级,运用恒流源负载,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低μ直热管的优势,获得最低失真、最高放大倍数与最大动态。将麦克风效应处理好,用于耳放前级,相信效果极佳。
现在国外平台上,全新30管要15英镑一只,相较而言还可以接受。

网友C:
31和45的性能类似,都是输出管。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太 寒酸了,内阻高,电流小,唯一的优势就是线性好。

楼主:
还有一种是怀旧情结,我就喜欢看胡芦管。喜欢它们的样式。可惜EL34是棒形管,我觉得就没有6P3好看。贵族之声卖6N8,是葫芦形,我觉得好看,就是太贵,没舍得买。56、76就是胡芦管。30也是胡芦管。要是哪个电子管厂把现在的管芯装在葫芦壳内就好了。就是别卖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现在都150大洋一个了,性价比不咋样。

可惜国产廉价直热管太少了。与其花大价钱在12xx7上,不如把玩这种古董直热。150块,算比较便宜的直热古董洋管了

楼主:
管子太老了,就怕使不住。做完,没烧几天就坏了,或者灯丝迅速老化,就亏了。

网友B:
六十年代修理过不少日本标准11号收音机,用6H8C(6N8P)半个三极部分代替47B,另半个代替12F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十年代修理过不少日本标准11号收音机,用6H8C(6N8P)半个三极部分代替47B,另半个代替12F整流。

是普遍做法,就是排在机器里管子大小高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绕制大于10K 的小功率输出变压器,输出功率也很小,实用价值不大。即便做耳放还不如用6N6爽,这样的管 ...

确实如此。就是喜欢胡芦管的样子。花生管各型号高矮不同,粗细不同,脑袋是个小尖。做裸机实在难看。外面卖这种小管机,都在管子外面加所谓散热圈防护栏之类,也无非是美化一些。做封密闭式机子,我就使花生管。裸机就使8脚管或古老大五六脚管座胡芦管。就是图个好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回忆起早年修日本的破收音机,凡是47B坏了,就用56改线路,将输出改为三极管输出。当时修的时候,用6 ...

6N8并管后,声音的确还行,以前做过两台6N8的,换6N9,其他原封不动,声音就失真,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8并管后,声音的确还行,以前做过两台6N8的,换6N9,其他原封不动,声音就失真,不知为何

6N9是搞μ高内阻管,与6N2同类。只能够做电压放大,不能做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和45的性能类似,都是输出管。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太 寒酸了,内阻高,电流小,唯一的优势就是线性好。

还有就是太贵。

网友(2022-08-12):
6R7,6厂7,在老书里都当过强放管,很响的。

几十毫瓦的3AX31甲类输出,都哇哇叫,几百毫瓦的输出有多猛,开玩笑,pk的是3AX81推挽了

网友:
33管怎么样呢?

楼主:
33是五极管,直热式。小功率,低屏压。没有用过,刚才在网上搜了搜,也没有买的。

网友:
多年前别人送给我一对,说很好听,就是输出功率小,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装机。

网友:
要老的最好用UX201A。

网友F:
6BL7、国产6N12都不错,一个管子双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别说,真的有人喜欢这种直热老古董的味道,专门去把玩 据说风味独特
我也有打算利用30管做一个小 ...

国外平台卖的价格不贵,就是手续费、运费之类的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6BL7、国产6N12都不错,一个管子双声道

6N12近似6N6,比6N6贵

网友:
33管很厉害啊,最大出1.4W

网友:
這個玩不來,輸出牛很難搞,實際輸出功率祇有0.5w上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回忆起早年修日本的破收音机,凡是47B坏了,就用56改线路,将输出改为三极管输出。当时修的时候,用6 ...

很想知道6N8并联,和6P1/6P6P/6P3对比音色怎么样?或者说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