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猫GS3101网口设置求指点?

楼主(2021-10-17):
移动光猫GS3101后背有4个LAN口,其中只有1、3端接入网线可以上网,2、4端接入网线不能上网,用超级密码登录进入界面,但不知如何设置?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意义不大,一般光猫1个千兆 其他百兆
超管可以调,把IPTV口关掉,改成LAN

网友:
找到划分VLAN的界面  把需要的口划分到同一个VLAN里就行了

网友:
有必要吗?我和楼主一样的光猫!觉得够用就好!

网友:
最好在光猫后面加个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