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老师做过这样的实验?

楼主(2021-10-17):
电子管振荡栅和信号栅外围线路互换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不行。以6A2为例,其震荡栅是离阴极最近的,这样阴极、震荡栅、帘栅极组成了一个三极管。由于与信号栅帘栅极在管内连接震荡栅的帘栅极,所以震荡管最好采用抽头震荡,帘栅极通过电容接地。6A2信号栅、与阴极、帘栅极和屏极组成一个五极管,进行混频。
如果把信号栅和震荡栅颠倒用,则震荡电路与混频电路同一输出到中频变压器,我想除了啸叫,不会有什么其他结果。
6A2是七极管,实际上,电路是以一只五极管和一只三极管构成的。

网友A:
刘同康《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介绍过用6U1七极部分变频电路,与6A2变频相反,曾经用101A和101S线圈实验不能工作,最后还是改为6U1三极部分振荡、七极部分混频标准电路使用101K振荡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同康《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介绍过用6U1七极部分变电路,与6A2变频相反,曾经用101A和101S线圈实验不能工 ...

图中6u1代替6a2工作时,应当用第一栅做震荡栅。图中做法,是不行的。用6A2电路,必须用第一栅做震荡栅。我用6J2、6SK7都试过。用第一栅做哈拖来震荡。

白板一眼就指出了刘同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同康《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介绍过用6U1七极部分变频电路,与6A2变频相反,曾经用101A和101S线圈实验不能 ...

这个6u1振荡电阻是R1吧?R2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U1七极管部分当6A2用,用A+S线圈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做了一个。
只是我没把三极管拿去当低频放大,而是直 ...

6U1七极部分如果按照6A2接法变频应当可行,冯报本老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书中,利用6U1七极部分变频就和6A2变频电路相同(见下图),不过6U1的第三栅不是变μ结构,无法加AGC电压。当时想按《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电路做实验,主要考虑6U1第一栅为变μ结构,可以加AGC 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6u1振荡电阻是R1吧?R2不知有什么作用

接在震荡栅的100欧姆电阻是畸形震荡的阻尼电阻,那个20K的接地的栅极电阻(栅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U1七极部分如果按照6A2接法变频应当可行,冯报本老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书中,利用6U1七极部分变频 ...

白板资料真丰富。我过去用6U1是北京灯市口电子管厂服务部买的,那时3毛一个。回来当复合管用,变频就用是您上图的线路。震荡栅做信号栅,因不是变μ栅,无法加自动音量控制,是个遗憾。不知如果将AGV电压分压,降低,是否在降低AGV控制范围后,可以使用呢?
那时灯市口还卖6J2,卖家当时介绍可以当6A2用,我买过,灵敏度还高于6A2,其抑制栅做信号栅,也不能变μ,我们几个玩友就商量着用AGV分压的方法给6J2用,结果效果很好。

网友:
当使用锐截止五极管时候,过去6J8/6米4在旧货站立卖的很便宜。代替6SK7时,将AGC串联1M电阻接到抑制栅,抑制栅接0.1μ电容接地滤波。不知控制力如何,总之,不啸叫,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板资料真丰富。我过去用6U1是北京灯市口电子管厂服务部买的,那时3毛一个。回来当复合管用,变频就用是 ...

这个μ变不变不是塌天旋地的因素,变有宽广的控制范围,不变可能某些信号强度时失真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