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头异象

楼主(2021-10-17):
一台电唱机,唱头唱针是那种比较简易的(比中华206电唱盘用的唱头还简易的那种,具体叫什么忘记了),用手触摸拾音线可以在收音机内听到感应声,但用手触摸唱针一点反应也没有,两个唱针都没有,看样子也不像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里面的压电晶体断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压电晶体断了。

能修复不?

网友:
可以修,就是麻烦,找到压电体根据结果安装。不过不知道怎么裁切压电体。

网友:
没法修,换新的的吧,宝上找!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看图,这个唱头应该是C84型的,上咸鱼找,价格不便宜,估计的几十到一百多

网友:
还不如换成红宝石的唱头

网友:
压电陶瓷可以换

网友:
你用手,刮一下唱针,好的肯定有声音。你用手摸唱针,和摸传输线不一样。

网友(2022-01-18):
不好修,晶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