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阻抗问题

楼主(2021-10-18):
在没有铭牌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得知扬声器阻抗?

网友(2022-08-10):
低频喇叭可以用400周的交流电,用欧姆定律来测得高音喇叭用1000周。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校过了,用几个万用表测试,都在4.3至4.5之间,可能这喇叭是4欧姆的

那阻抗肯定不是2欧,阻抗总是大于导体电阻的。

网友:
测一测直流电阻,大于4Ω的就是8Ω的喇叭。喇叭的阻抗是指交流阻抗。

网友:
直流电阻一般略低于交流阻抗,可测一个标明阻抗的喇叭的直流电阻进行比照,这样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记得原来看过一个说法,说直流电阻大约是阻抗的80%。

网友:
下图是飞乐4寸8欧姆喇叭实测值,直流电阻与标称阻抗比约1:1.1:

网友A:
有几只从奔驰车上换下的中置喇叭,网上搜了一下说是2欧姆,刚测了下直流电阻,是4.5欧姆,有点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几只从奔驰车上换下的中置喇叭,网上搜了一下说是2欧姆,刚测了下直流电阻,是4.5欧姆,有点不解?

有没有校过零?发现有的表棒自身电阻就好几个欧姆。

网友:
扬声器额定阻抗的定义:
扬声器单元的额定阻抗是一个纯电阻的阻值,是被测扬声器单元在谐振频率后第一个阻抗最小值。这时音圈自感所产生的反电动势和音圈振动所产生的反电动势因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互相抵消,使扬声器的阻抗值最近似等于音圈的直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校过零?发现有的表棒自身电阻就好几个欧姆。

校过了,用几个万用表测试,都在4.3至4.5之间,可能这喇叭是4欧姆的

网友C:
喇叭的阻抗在20—20K之间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低频段有一谐振峰,此时阻抗可达直流电阻近十倍,故此处功率急剧下降。低频谐振峰的位置就决定着喇叭的低频截止频率。随着频率升高,阻抗先是经过一个最小值点,此点处阻抗就是喇叭阻抗,如八楼所说。之后再慢慢增高。所以,在整个音频段,喇叭的阻抗基本上总要大于标称阻抗。

http://www.audio160.com/news/2021/2/2021_1_59062.htm

网友:
      应用万用表测量扬声器音圈的直流电阻,大体上也能判断出扬声器的交流标称阻抗。一方面是因为音圈的直流电阻通常约占交流标称阻抗的85%左右,另一方面扬声器的阻抗系列比较简单,一般为4欧,8欧、16欧等几种。所以当用万用表量出直流电阻以后,除以0,85,就可以确定为标称阻抗的系列范围。例如;量得直流电阻为7欧。则7/0.8Ⅲ±≈8.24欧这个扬声器标称阻抗就是8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感觉不易老师的方法比较直观

网友:
用电桥测量可得

网友:
你这是6欧的。

网友: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扬声器的标定阻抗不低于最低工作阻抗的百分之70

网友(2022-08-10):
4.3~4.5欧姆,应该是5Ω的喇叭,我就买过一对惠威的碳纤维编制盆的6.5吋喇叭,标称阻抗5Ω

网友:
为了这个喇叭,我装的第一台6P3P推挽机专门定做了5K/4Ω,5Ω,8Ω的推挽输出牛。后来装胆机都买的成品牛,这个喇叭我一直是接在4Ω输出端的。

网友:
提问贴变成了学习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阻抗在20—20K之间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低频段有一谐振峰,此时阻抗可达直流电阻近十倍,故此处功率急 ...

对的,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除少数点,实际阻抗总是大于标称值。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实际负载线斜率其实总是比按标称来画的更躺平?

网友:
一般说的几欧的喇叭,都是指它的交流阻抗是几欧,除非特别设计的喇叭,不然交流阻抗肯定大于直流电阻。喇叭作为一个电路的负载,则这个电路的负载阻抗值肯定不会小于喇叭的直流电阻。

网友:
上矿坛学知识,拜读以上各位坛友的好文!涨知识了!

网友:
扬声器也是一个电动器件 其阻抗也会受到反电势的影响 特别是在装入箱体之内,

在箱体的谐振频率附近 交流阻抗可能会小于直流电阻。这样对于普通单端功放会馈受到较小

的功率, 对有深度负反馈的推挽功放 可能会馈受到更大的功率, 显然这对听感会有较大影响。

网友:
现代音箱设计采用8贴所说调振点阻抗法是最标准答案.没有其他二选。

其他只是简约估算的实际操作,并不能说是阻抗实数.但实际一般这样估算即可.

五六十年代无线电行业内商品标值是以400周时阻抗作为打印在商品上的指标,

即使七八十年代仍然这样打商品上的指标。但这时商品的测量,如高音喇叭的测量,

巳改用1KHZ。400HZ则用于低音喇叭的指标标定。而并没有按调振点阻抗标定。

即使到了2012年的喇叭[省测量局代测商品鉴定报告书],仍按老规定填写不悟。

既然大家知道整个频响范围的阻抗全都是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也就没必要去追求

精确值,因喇叭你计算得五位七位那么准,一放进音箱第二三位数就全错了,有时连第一

位都错。

用电桥全没意义,只用于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