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的那点事,(主动/被动/没有)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2021-10-18):
    电池组都是串联使用的(单芯使用除外).
1,目前据说有主动均衡的,放电过程中有天外飞线,将能量多的电芯转移到能量少的电芯,这么多电芯难为了电池管理芯片。我很保守,对这样的好事不为所动。
2,如果电芯不是A品,主动/被动均衡又能如何?均衡了电压又均衡不了电量。如1.3Ah,1.5Ah,1.7Ah电池串联(三元)12V使用,放电时也就是12V1.3Ah的电量。
3,我有一只三元12V50Ah电池,有一只电芯只有30Ah了,最先充电到4.15V的就是它,最先启动阻性均衡的也是它,被阻性均衡的还是它,不然电芯会过压,等到另二只电压上来,4.2V+4.2V+4.2V=12.6V。放电时开始没电的还是它,启动终止放电的还是它。
4,在坛里买了40组3串1并LG18650,容量以后说说,单芯4.15V几乎同时到达,只是说几乎哈,差值0.015V。是用10并3串做的12V电池。

网友A:
很是认同,电芯不一致,再均衡也是白搭

网友B:
同一个电池组,就算容量一模一样,各个位置电池温度也不会一样,那么充放电曲线就会有差异,所以必要的电压均衡还是要的,只是体积问题,均衡电流没法做大而已。当然也可以像特斯拉的电池组那样,热均衡,冷却液覆盖整个电池组,这样电池组的一致性也相对能保证久一点。

网友C:
我认为,有必要的,新电池都是匹配的,整租电池都一致的。有没有均衡都一样。假如,使用3年后,有一定的衰减后,就会有个体差异,那么最差的那个,很容易过充过放,恶性循环,很短时间内,整租电池报废了。而有了主动均衡,虽然,容量有一定的减少,但不至于过充过放,可以继续使用很长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有必要的,新电池都是匹配的,整租电池都一致的。有没有均衡都一样。假如,使用3年后,有一定的衰 ...

       过充电过放电好象有保护吧?其中有一节电芯过充或过放保护会关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是认同,电芯不一致,再均衡也是白搭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电池组,就算容量一模一样,各个位置电池温度也不会一样,那么充放电曲线就会有差异,所以必要的电压 ...

有道理。在电动车上锂电池包装的太严实了,等到热了电也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有必要的,新电池都是匹配的,整租电池都一致的。有没有均衡都一样。假如,使用3年后,有一定的衰 ...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电池BMS的作用了,理论上电池充电电压在4.2V,实际上BMS在4.1V就开始保护了,后面还有几级电压保护,4.15V,4.18V等,放电原理也是一样的。另外充电桩和BMS通信的目的就是要读取当前电池组的状态,以便确定充电电压和电流,当电池组中有容量小的电池,在充电时候很容易就达到单节电压4.15V但是其他电池电压大大低于这个电压,这个时候BMS会高速充电桩有电池满了,停止充电。这个也就是为何电动汽车必须要充电桩充电或者车载充电机充电而不能像电频车那样接个充电器盲冲的原因,因为很容易过冲燃烧。

其实电池组的容量就是木桶效应,取决于最短的那条,而使用中因为各种原因会有另外一条更短的出现,这个时候就取决于另外一条了